盘式搅拌器的密封结构,请教

楼主(2009-09-09):
准备制作一种盘式搅拌器,有几点疑问,想请大家指点下
首先,介绍下盘式搅拌器的作用:用来搅拌砂浆,也就是将干粉砂浆搅拌成湿式砂浆,动力部分,准备采用直连式,如图所示:

1.筒体底部采用什么样的密封方式最好?
2.只在筒底底部对搅拌轴采用轴承定位,搅拌轴顶部不采用定位,是否可行
3.减速电机采用不带输出轴的,还是选用带输出轴的???
4.搅拌叶片采用何种结构形式最好?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些功率不大,我们当地的农民还有用旧的130后桥来当减速机用的,那个有劲。

楼主:
谢谢!!!!!!!这个我在东北见到过,想问下:
出料口的密封结构是什么样的???如果筒体内有水,工作时,水是不是容易从出料口泻出啊???

网友(2019-08-14):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在东北见到过,想问下:
出料口的密封结构是什么样的???如果筒体内有水,工作 ...

lz最后怎么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