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钢管弯成任意弧度的圆弧怎样弯?

楼主(2009-09-09):
把钢管弯成任意弧度的圆弧怎样弯,

请各位兄弟赐教

网友:
俺不是这行
不过曾经看到过自行车架生产

用弯管模,有相关的液压机生产

网友:
数控折弯机

网友:
做一个弯管的夹具,一般是用液压力弯曲。

网友:
普通的油管的话有弯管器。

网友:
批量件就考虑以上几位大侠的意见。
单件的话就装点瓜米石(直径在5mm以下的小石子,工地上随处可见 )在管子里,用气焊烤红,你想咋个弯就咋个弯 ~~~~

网友:
用滚弯机或弯模。如薄壁、弯曲半径小,再加灌砂、加热或中间退火等。

网友:
数控折弯机应该可以!

网友:
大批量的有弯管机  单件有气焊烤下就可以了

网友:
大批量的有弯管机  单件有气焊烤下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正解,呵呵

楼主(2009-10-09):
谢谢各位!
! c" p) e, V* Q% p: S我有时弯的是直径5cm以上的,大跨度圆弧,还有不锈钢方管.效果不是很理想,兄弟们,再支援一下,

网友:
买台折弯机!

网友:
长期用的话,找西安翔烘非标准hattp://www.xaxhfbz.com

网友:
数控弯管机不行吗

网友:
用弯管机,嫌麻烦就热弯

网友:
手中没有相应设备是万万搞不掂的。

网友:
呵呵,楼上正解...........

网友:
搭简易铁棚的用绳子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