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中压钢球有关工艺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09):
本公司在∮18.0±0.08(贯穿通孔)压过一钢球,以求∮18.08±0.05精度;
但结果有:180PPM不良为∮18.08孔偏小,220PPM不良为∮18.08孔偏大。从结论上讲,未达到原计划之要求。

特向社区提问:

1)内孔中压钢球是什么工艺?

2)此工艺对于所用的钢球、外面的固定工装有什么要求?

3)如何提高产品的合格率和稳定率?

谢谢!

楼主:
目前设备是基于钢球循环使用的球滚动利用设备,若改为“内孔滚压刀”是否会改动挺大呀

网友:
18.08  ± 0.05精度要用钢球整形,镗孔时候不能够达到!用的什么车床?

网友:
楼主的东西应该是内孔粗糙度要求较高吧?要不就没必要挤压了。对于挤压来说,挤压速度对形成的尺寸是有一定影响的,最好是先把零件分组,针对不同组别的实际毛坯尺寸实施不同的挤压速度。

楼主:
请问五楼的兄弟,“对于挤压来说,挤压速度对形成的尺寸是有一定影响的,最好是先把零件分组,针对不同组别的实际毛坯尺寸实施不同的挤压速度。”如何落实呀。
目前我司是用冲床的方式来执行,较好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
毛坯的孔是如何加工出来的呢?挤压量差异大时肯定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2009-10-26):
都是高手,我就看看

网友:
冲床?
用液压机吧

网友(2009-12-16):
不是很清楚,期待高手

网友(2012-06-20):
这个精度都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