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轴承运转的引导方式,及各引导方式适用的场合?

楼主(2009-09-09):
如题,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轴承工作过程中,保持架的运动是最不稳定的。因此,必须具有一定引导,以确保保持架的运转平稳,降低保持架交变应力的作用和各种不平衡力的影响。所谓内引导是指保持架依靠内圈挡边来引导其正确地运转。这种引导大多数是由内圈挡边引导。对于某些特殊结构设计的保持架,也可以是内圈滚道引导。所谓外引导,是指保持架依靠外圈挡边引导其正确地运转。这种引导大多数靠外圈挡边来实现。对于某些特殊结构设计的保持架,也可以是外圈滚道引导,这种引导方式常常用于高速运转场合。所谓滚动体引导,是指保持架依靠其兜孔与滚动体之间的间隙,实现正确地运转。这种引导方式常常用于低速运转场合。

楼主:
谢谢指点!另外请教一下,引导方式的设计和轴承的转动方式(内圈旋转或外圈旋转)有相关吗?普通的深沟球轴承是否都是采用滚动体引导?

网友:
http://www.cmiw.cn/?action-viewthread-tid-100663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这里提到的适用转速不一样,希望大家讨论。
我们单位用的深沟球轴承引导方式不标注,应该是滚动体引导

网友A:
一般无所谓。
只要考虑轴承内.外径和轴与轴承座采用的配合公差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得大家说的还是不够充分,保持家的引导形式选择和结构设计应该是有很多学问在里面!希望高手们接续发言!

楼主:
xiaxuenj 大侠,感谢你提供的链接。但非常迷惑,对于外圈引导的适用场合一两酒大侠观点与你说法恰好相反(到底是高速还是低速呢?)。另外,仅从轴承外观,如何轻易的能分辨其引导形式而防止误用?

网友:
这个就是内圈引导的,如图:

网友:
怎么发照片啊?原来很简单的。

网友:
相对来说,滚动体引导的确实是速度能力要低一点。外圈引导在外圈静止时适合高速,,,内圈引导同理

网友:
相对内圈引导优势明显,从速度能力,润滑、振动稍优于外圈引导

网友(2017-01-14):
引用 网友A:
一般无所谓。
只要考虑轴承内.外径和轴与轴承座采用的配合公差就可以了。

怎么决定轴承座的配合公差呢,求解答

网友:
也在看这方面的内容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