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去除这个毛刺?

楼主(2009-09-09):
图中两个直径2mm孔,钻后内部有毛刺(红点处),要去除,还得换钻头从里面倒一下。

有什么简单办法可以不换钻头,轻松搞定?

网友:
这两个孔从左端钻行不行呢,这样右端斜面出毛刺机会不大,即便有也好弄掉,在外面啊。

网友A:
但这中间有25CM空隙,什么钻头这么长,除非加长杆

楼主:
但这中间有25CM空隙,什么钻头这么长,除非加长杆
引用 网友A:

大侠是修水坝的吧?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拿把手枪钻,夹根4个的钻头就清干净了噻~~~~~~

网友:
但这中间有25CM空隙,什么钻头这么长,除非加长杆
引用 网友A:

25CM

14.5+10.5吗   mm

网友:
同意6楼的。

网友:
不知道这个零件用途,如果是液压元件,常用的去毛刺方法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关键还要看量大小,如果量小,那就只有慢慢手工去除,如果量大,可以采用氢爆、电解抛光、磨砺流等方法;

网友:
办法是有的。做一个工装。当工装M17的内螺纹与工件上螺纹配合旋到底,12的内孔底面与工装的端面刚好贴平。出来就没有毛刺了。不过你是0.5的螺距,手工旋效率低,带个可以快速旋螺纹的装置效果就好了。

网友:
看什么材料,普通钢件可以先钻孔

网友:
喷砂嘛!非得手工倒吗

网友:
有一点我想不明白,这毛刺是怎么加工行成的?

网友:
如果你要求一定的精度,你不可能一下就钻够尺寸吧?应留够余量做精加工;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且一次成型的话,就没有必要去除毛刺

网友:
基本同意10楼意见,不过此产品工装无须拧螺纹,太慢,工装轴处12小个10丝,轴尖处打两个3的孔就够了!
, q0 w' {/ J: B此产品的难度是钻通孔后正与内壁相交,工件无法从左处打孔!如无必要就加大12处尺寸至12.5!

网友(点评):
同意此看法,12处的尺寸感觉不怎么合理。

网友:
新手前一报到,大家多支持邵

网友:
这两个孔从左端钻,25mm空位一般钻头都行。

网友:
如果是长期的批量,用电火花打。

网友B:
楼上的太有才电火花都用上了!有一次过孔两面倒角去毛刺的工具,大家都不知道吗?

网友:
可以用钻铰刀试试。

网友(2012-09-13):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太有才电火花都用上了!有一次过孔两面倒角去毛刺的工具,大家都不知道吗?

我就是做一次双面刀具的,楼主可以联系我。18606253286 QQ:313721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