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各个轴的加速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09):
各位前辈!请问机床各个轴的加速度是什么意思,能否帮我解释!谢谢!

网友:
和中学物理中的一样,改变提升或减小速度的能力

网友:
加速度的含义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楼上所述。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吗?难道是轮廓失真太厉害?注意位置环增益,尤其是机械特性不相同的轴之间的插补。要根据伺服相应的波形来调整。加速度到不是关键问题。原则上,先取较小的加速度,尽量提高增益,调稳定后再增加加速度,使机床达到最佳的动态响应和定位时间。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

网友:
学习学习,前几天碰到一个朋友问加速度的事。

网友:
感到有兴趣就了解一下。谢了

网友A:
加速度这个指标, 一般数控机床上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 好一些的机床也就在1-2左右, 但对于直线电机驱动的机床来说, 指标就相当光鲜了(3-5左右). 这可能正是其亮点之一.
相信不远的将来, 某些专机上就会出现这样的高效配置.

网友:
启动和停止时平稳

网友(2010-04-29):
我现在也有个头痛的问题。当我的机器加速度达到0.5G的时候轮廓失真惨不忍睹。肉眼都看的出不行。希望能结交一些懂行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加我好友QQ79430726

网友:
不太懂继续努力

网友(2014-08-07):
云里雾里

网友(2018-08-23):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这个指标, 一般数控机床上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 好一些的机床也就在1-2左右, 但对于直线电机驱动的机 ...

哥们、我们这机床一般XYZ轴都设置10,不知道您那边用的什么机床?这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