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铸造方法来铸造铝合金能实现最小铸造圆角为0.5?

楼主(2009-09-09):
想咨询一下各路朋友,选用哪种铸造方法来铸造铝合金能实现最小铸造圆角为0.5mm?

楼主:
请高手们多多指教,谢谢回复!

网友:
这么小的圆角铸造难啊,很容易憋气产生气孔,建议加大圆角。

网友:
砂型放在下箱,模具做准,可以试试。% l$ P" K4 H  e, d
重力和低压浇铸可能困难,压铸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见过真空熔模铸造,可以做到

楼主:
如果压铸可以实现,那价钱会不会很高啊(其实形状并不复杂)?

网友:
你和做压铸的公司联系下,请他们报个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