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180加工121齿斜齿轮,分齿挂轮怎么算?新手,求助

楼主(2009-09-09):
YB3180E 加工121T 齿斜齿  模数=0.75  角度19  左旋 K=1
$ P$ B% U' d/ e" V7 ?分齿挂轮怎么算?

网友:
分齿挂轮是24/55*25/55。121可以分解成11*11。不是大质数齿。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121齿的,可惜只有一个齿轮55的是11的倍数,只好复杂计算一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