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合金TIG焊焊缝表面有时很亮,有时朦朦胧胧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09):
还有焊缝起皱、表面有麻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与焊接气体的纯度、焊接的角度、电弧的电压有关系!

楼主:
氩气纯度经检测合格。

网友:
表面有时很亮,有时朦朦胧胧的原因是氩气保护不好造成的,,焊接前试焊时,保护好的焊缝呈银白色或金黄色,差点的呈灰色,最坏的是黑色;再就是焊接的电压、角度、接地线的位置都有关系。

网友:
TIG你焊铝合金还是不锈钢,又是黄金色,又是黑色的,应该用交流氩弧焊,你那是直流氩弧焊焊铝合金,你搞什么明堂,直流正接无法熔化氧化铝,那是氧化膜。反接还勉强能将铝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