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决定选用普通铣床还是cnc进行加工?

楼主(2009-09-09):
当同一个平面既可以由普通铣床加工也可以由cnc加工时,由什么决定是选用普通铣床还是cnc进行加工。通常决定某一零件是由普通机床还是由cnc进行加工的因素是什么?是表面粗糙度和精度吗?

网友:
这个要看是什么零件了,可以用普通铣床加工达到要求为什么还要CNC,普通机床加工普通零件,CNC加工复杂零件,CNC加工成本高,当然CNC加工出来的零件的表面粗糙度和精度肯定要高

网友:
CNC能达到要求的,普通铣床也可以达到的,CNC只是在效率上比普通铣床高,劳动强度低。CNC成本高,普通铣床成本低。还有就是加工计划的安排,如果CNC的任务比较重,而这个零件的某个工序可以用普通铣床加工,那干嘛不用普通铣床呢,反之亦然。

网友:
看产量,和加工的难度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
在满足加工精度和使用要求的情况下,普通铣床加工优先,因为这样更经济!

网友:
单独看某一个加工面,两种机床精度没什么区别,要是面与面间相关尺寸精度较高普通铣床就难以胜任。' G* g3 H$ |3 D: o& ?
如果是多工位加工CNC肯定好很多

网友:
经济性先考虑!

网友:
一看产品形状是否复杂,二看产品尺寸公差是否严格 三看产量的大小。

网友:
见仁见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