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安瓶灌封包装机的漏药问题,我的解决方法---讨论

楼主(2009-09-09):
我公司塑封机封合漏药问题长期存在,采用多种方法也无法根治,不知众位行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为免重复,我先说说我们的方法:

1控制好温度(我们用冷水机冷却,你们是怎么冷却的),

2保证各加热管和传感器的正常.(如何延长加热扁丝的使用时间.我们这一个星期就要换一回,消耗很大,采取过加大变压器容量,去除夹具氧化层的方法,只减少了断带,但温度下降还是没用).

3调整好模具(你们是如何去除模具上的污物的,我们经常要返厂涂不粘层,你们呢).

有一种漏药是封完看不出,但经重物压一段时间后出现,这是怎么回事,是PE问题吗?如是温度问题应如何调节.还有就是封完后为何会出现花纹.

网友(2010-05-14):
纳金冷水机 学习啦............

楼主:
花纹是温度过高所致.PE在高温下收缩比PVC大.

网友(2010-07-01):
温度最好是自动调节的

楼主(2010-09-24):
温度肯定是自动控制的,漏药主要还是和模具,尾封,加热扁丝的安装有很大关系.这要靠经验.例如,塑瓶尾封口加注管适当留长可减少漏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