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槽刀刀杆和刀片卖么?

楼主(2009-09-10):
ADC12材质的工件,剖面外形类似于大写英文字母"E",现在在“E”的中间一横这里要车一个0.5毫米宽1.5毫米深的外圆槽。由于设备的限制和工件的限制,最大可以使用12方的刀杆,我查了不少刀具书,所能看到的加工0.5毫米槽的刀柄都是20方的。想问下各位熟悉刀具的达人,有没有这样的刀杆啊?京瓷和三菱还有MISUMI我都看了,没有类似的刀具类型,麻烦死了~~要不要定制啊??

网友:
看京瓷2009-2010新中文样本G12页,连10个的刀方都有,别说12的,需要也可以联系。

网友:
kena small part catalog 小型微型零件专题样本

网友:
京瓷的KTKFR1212F-12刀杆,刀片TKR12R050-S KW10,切深可以达3mm

楼主:
谢谢了,看来我是落伍了,手上的京瓷刀具手册还是04-05年度的,赶紧找代理商要资料了~~

网友:
京瓷的KTKFR1212F-12刀杆,刀片TKR12R050-S KW10
04-05的样本上应该是有的,这是小零件切断用刀具,你可能没注意,三菱同样应该也有的

楼主:
小零件的切断刀我看过了,是有的,但是刃宽不对,我只要0.5毫米,手册上一般都是2或者3毫米的,似乎是没有0.5毫米的吧。

网友:
刀杆

刀片

楼主:
看来是我没有说清楚。工件需要用弯头的槽刀来切,要不就会干涉到工件其他部分。工件整个直径就50,需要车削部分部分直径24,所以就只好找12方的弯头槽刀刀来加工。不知道版主明白没有?

网友:
90度钩头的切槽刀刃宽0.5的只有TGF32R/L050-005,涂层是PR930或PR1115,京瓷套筒刀杆S12F-KTGFL16,最好能有个零件图发上来。
京瓷刀具的网站:http://www.kyocera.com.cn/prdct/cuttingtool/index.html
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
楼上的,TGF32R/L050-005的刀片切深达不到1.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