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1600~2000kw用交流还是直流电机好啊?

楼主(2009-09-10):
因工作需要了解大功率电机(1600~2000kw),谁有这方面资料啊!谢谢
另外电机直接驱动负载可行么?有谁有这方面经验,讨论一下.

网友:
直流还是交流,主要看你干吗用?和初期投资,

直流的初期投资少点,但后期维护费用高,尤其是电机,交流正相反。

电机是否能直接驱动,这是个工艺问题,比如可逆粗轧机,频繁换向,希望有合适的惯量,一般是低速直接驱动,但电机费用高,而单向转动只是调速的场合,一般是考虑加减速机的方式,这样成本低。

主要是个经验问题,多看,问问你师傅,就知道了。你师傅呢?

楼主:
依据我的理解,直流电机工作时使用直流驱动器,而交流电机工作时使用变频器.从抗干扰的方面来说是直流的好!
因工作上使用直流电机居多,不知交流电机抗干扰方面做的如何?

网友:
抗干扰有工程措施,你用直流机,直流也是交流变过来的,有高次谐波处理不好,也有问题,关于干扰不是问题,主要还是工艺问题,用什么合适的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问题不需要自己来考虑,你可以先看一下,你做的工程设备,在其他地方都用什么驱动形式,然后结合现在主流的控制形式,然后就能定出来了,你要说一个电机,多少多少千瓦,然后怎么控制,那怎么控制都行,问题是用在什么地方,一个方案的产生不是一个人想的,是要结合当前情况的。

网友:
这个功率的电机,在交直流方面都有很成熟的技术。对电机本身来讲,选择交流还是直流不是问题,如楼上大家说的,用在什么场合,根据场合来选择电机。以你这个例子来讲,直流传动对电网污染较大,波形畸变有点大,也会拉低功率因数,由此带来发电机组容量利用率低的问题,但可靠性很高,如果单马达功率不够,可以选择双马达。交流传动对电网污染较小,功率因数很好,但交流传动系统本身对电磁环境要求高,其它设备的电磁干扰和它本身的电磁干扰都有很大可能会影响它自己的正常工作,但一旦排除后,将不再发生故障,不过,可靠性还是比直流低,尤其是4年以后,这是由当前IGBT管的质量决定的。

网友:
如果调速性能能够满足,您的口袋里的银两也有准备的话,当然用交流系统好了。
至于电机是否直接驱动负载,那要看您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