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火车有个叫勾舌的东西,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9-10):
连接火车有个叫勾舌的东西~~~谁能告诉我他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啊~~~~~有结构图更好·~~~~

还有~~我假期实习的老师傅让我写关于勾舌的攻关项目,写这个的格式谁知道~~~~能告诉告诉我么~~~~~

感激不尽啦~~~~~TT.TT

楼主:
有知道的告诉我下 啊~~~~~

网友:
字都打错了,好好看图

网友:
3楼的朋友,这东西有什么用的呀,能介绍下吗

网友:
车钩缓冲装置是用于使车辆与车辆,机车或动车相互连挂,传递牵引力,制动力并缓和纵向冲击力的车辆部件。它由车钩,缓冲器、钩尾框,从板等组成一个整体,安装于车底架构端的牵引梁内。为了保证车辆连挂安全可靠和车钩缓冲装置安装的互换性,我国铁路机车车辆有关规程规定:车钩缓冲器装车后,其车钩钩舌的水平中心线距钢轨面在空车状态下的高度,客车为880mm(允许+10mm,-5mm误差),货车为880mm(±10mm)。两相邻车辆的车钩水平中心线最大高度差不得大于75mm。

  首先说说车钩。车钩是用来实现机车和车辆或车辆和车辆之间的连挂,传递牵引力及冲击力,并使车辆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车辆部件。车钩按开启方式分为上作用式及下作用式两种。通过车钩钩头上部的提升机构开启的叫上作用式(一般货车大都采用此式);借助钩头下部推顶杠杆的动作实现开启的叫下作用式(客车采用)。车钩按其结构类型分为螺旋车钩、密接式自动车钩、自动车钩及旋转车钩等。螺旋车钩使用最早,但因缺点较多已被淘汰,密接式自动车钩多为高速铁路车辆所用。中国除在大秦铁路重载单元列车上使用旋转车钩外,现一律采用自动车钩。所谓自动车钩,就是先将一个车钩的提杆提起后,再用机车拉开车辆或与另一车辆车钩碰撞时,能自动完成摘构或挂钩的动作的车钩。中国铁道部门1956年确定1、2号车钩为标准型车钩。但随着列车速度的提高和牵引吨位的增加,又于1957、1965年先后设计制造了15号车钩和13号车钩。客车使用15号车钩,货车则逐步用13号车钩代替2号车钩。

  车钩由钩头,钩身、钩尾三个部分组成、车钩前端粗大的部分称为钩头,在钩头内装有钩舌、钩舌销,锁提销,钩舌推铁和钩锁铁。车钩后部称为钩尾,在钩尾上开有垂直扁锁孔,以便与钩尾框联结。为了实现挂钩或摘钩,使车辆连接或分离,车钩具有以下三种位置,也就是车钩三态:锁闭位置——车钩的钩舌被钩锁铁挡住不能向外转开的位置。两个车辆连挂在一起时车钩就处在这种位置。开锁位置——即钩锁铁被提起,钩舌只要受到拉力就可以向外转开的位置。摘钩时,只要其中一个车钩处在开锁位置,就可以把两辆连挂在一起的车分开。全开位置——即钩舌已经完全向外转开的位置。当两车需要连挂时,只要其中一个车钩处在全开位置,与另一辆车钩碰撞后就可连挂。旋转车钩的构造与普通车钩不同,钩尾开有锁孔,钩尾销与钩尾框的转动套连接。钩尾端面为一球面,顶紧在带有凹球面的前从板上。当钩头受到扭转力矩作用时,钩身连同尾销以及转动套一起转动。旋转车钩现在只安装在专为大秦铁路运煤单元组合列车设计的车辆上。这种车辆的一端装设旋转车钩,另一端装设固定车钩,整列车上每组连接的两个车钩,两两相互搭配。当满载煤炭的车辆进入卸煤区的翻车机位时,翻车机带动车辆翻转180度,将煤炭倾倒出来。旋转车钩可以使车辆翻转卸货时不摘钩连续作业,缩短了卸货作业时间。 密接式车钩一般在高速铁路和地下铁道的车辆上使用。它的体积小、重量轻、两车钩连挂后各方向的相对移动量很小,可实现真正的“密接”;同时,对提高制动软管、电气接头自动对接的可靠性极为有利。

  缓冲器用来缓和列车在运行中由于机车牵引力的变化或在起动、制动及调车作业时车辆相互碰撞而引起的纵向冲击和振动。缓冲器有耗散车辆之间冲击和振动的功能,从而减轻对车体结构和装载货物的破坏作用。缓冲器的工作原理是借助于压缩弹性元件来缓和冲击作用力,同时在弹性元件变形过程中利用摩擦和阻尼吸收冲击能量。根据缓冲器的结构特征和工作原理,一般缓冲器可分为:摩擦式缓冲器、橡胶式缓冲器和液压缓冲器等。摩擦缓冲器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部为螺旋弹簧(客车用)或环弹簧(货车用),后部为内、外环弹簧,彼此以锥面相配合,两部分之间有弹簧座板分隔。螺旋弹簧用来缓和冲击作用力,环弹簧两滑动斜面间的摩擦力用来起到吸收能量的作用。当缓冲器受力压缩时,使各环相互挤压,这时外环弹簧中就储存了大部分的冲击能量;同时各内外环簧的斜面之间因相互摩擦而将一部分冲击能变成热能。当外力除去后,各环簧之间又产生摩擦,将所储存能量的一部分再一次转变为摩擦热能而消散,因而起到了缓冲和减振的作用。橡胶缓冲器的头部为楔块摩擦部分,由三个形状完全相同且带倾斜角的楔块,压头和箱体等部分组成,楔块介于压头与箱体之间,整个缓冲器封闭在箱体内。橡胶缓冲器是借助橡胶分子内摩擦和弹性变形起到缓和冲击和消耗能量作用的。为了增大缓冲器容量,在头部装有金属摩擦部分,借助三个带有倾角的楔块,在受压时与箱体及压头间各接触斜面产生相对位移,因摩擦而消耗冲击能量。

楼主:
太伟大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从没接触过这个东西~~~师傅要我写攻关项目~~~~有三维图么~~~~能给我么~~谢谢啦~~~~~

楼主:
攻关项目的格式是什么呢~~~~网上搜不到啊~~~~·

网友:
碰到这样的师傅,可怜

网友:
谢谢猛狼的解说,真的收益不浅~~~~~

网友:
悲哀啊!不过能够不耻下问不错不错!学习了!

网友:
谢谢猛狼的解说,真的收益不浅~~~~~
引用 网友B:

错别字大扫除

猛-----蒙

收-----受        如:受益匪浅

你收什么益  我可没给你银子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傅也是为了我好么~~~~算是毕业论文的预习~~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有更多的资料没~~~~~先谢过啦·~~嘿嘿

网友:
可以在火车开启时一级一级的拉动车厢减小最大功率。

网友:
可以在火车开启时一级一级的拉动车厢减小最大功率。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怎么看像减小牵引力,好象克服静摩擦需要的力比克服动摩擦的力要大,一级级动那应该是减小静摩擦了

网友E:
呵呵,我怎么看像减小牵引力,好象克服静摩擦需要的力比克服动摩擦的力要大,一级级动那应该是减小静摩擦了
引用 网友F:

其实是车头可以用较少的功率起步,随之功率的增大,其它车卡也动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有更多的资料没~~~~~先谢过啦·~~嘿嘿
引用 网友G:

两个问题:
1)这个同学读中学,老师教过标点符号没有。
理解网络语言甚至火星文,灌水聊天使用无伤大雅。但在技术论坛讨论问题,语言文字的使用必须规范。
2)上网会不会用google或百度这些搜索工具。
请用“车钩”、“车钩缓冲器”或“车钩缓冲装置”为关键词去google找找看。

网友:
两个问题:
1)这个同学读中学,老师教过标点符号没有。
理解网络语言甚至火星文,灌水聊天使用无伤大雅。但在技术论坛讨论问题,语言文字的使用必须规范。
2)上网会不会用google或百度这些搜索工具。
请用“ ...
引用 网友H:

还有,楼主既然在长春,车辆厂实地参观岂不是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首先 浪线不是火星文 我也没有使用不符合中国五千年来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书写方式
老年人的思想落伍我可以理解,

没兴趣用谷歌   我习惯用百度 失望的是结果只有广告 我需要的不是商业性的回答 而是专业的答案
还有,

     网上有很多看不惯,接受不了得自己学会接受

        谢谢19楼的提醒,说别人前也试着想想自己的做法是否妥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假期在客车厂实习,开学了实习的师傅让我写一篇关于钩舌内套的文章,像论文一样写~~能搜到的和自己所知道的基本都用上了~~~~

网友:
我估计到您是在客车厂实习,想求证一下。
前面我说过师傅给这样的题目,学生可怜,您说人家是为您好。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东西让一个更不清楚的学生搞,我想不通,虽然我不是老年人。
之所以说“您”,是因为我有点怕。下面开始说“你”
害怕伏枥老师的年龄是你爷爷辈的,你说老年人思想落伍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他比我思想先进;他说的话你根本就没有认真看,看了一句就断章取义继而。。。。他并没有说浪线是火星文,前后文结合起来看;他只是强调他认为的在技术论坛应该采取的态度。
我一般不和人较真,我自己的版块里很多让我喷血的问题我都不敢去说什么,除了我认识的确定我敢说他(她)不会反感,如果得罪了你,希望得到谅解;同时也衷心希望你可以学到你想学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建议我去搜一下,很感谢

但想过没。百度 谷歌如果能搜到,我为什么要特意注册来这里请教、!

质疑我高中老师是否教标点符号,不好意思,标点符号是小学老师的事。

还有最后一点 习惯用什么样的标点符号,不影响技术上的讨论吧

网友:
建议看看最新动车组的连接部分,那个是最新的。

网友:
你凭什么认为网上没有,难道我那图是我自己画的,别指望这里谁会把自己的资料免费传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我什么都没干就直接过来要现成的???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逐个回复
有这个时间,什么资料找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真让人失望,中国的机械设计人员都这样对待新人啊~~~真是让人领教

网友:
楼主很年轻,抱着求知求教的愿望来到社区,欢迎。
来到社区,大家都是网友,理当畅所欲言。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于楼主这样刚刚进入机械行业的年轻人,把寻找知识的方法告诉她,应该比直接给予答案要好得多。但应该是措词方面的原因,让楼主有了些抵触。应该不要紧,话说清楚就行。大家并无恶意,希望楼主能够接受解释。
互联网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知识的海洋。寻求我们这样水平能够理解和使用的知识,应该没有找不到的。
对于楼主所问的问题,刚才利用中午休息的一点时间上网搜索了一下,得到了下面的一些东西。

网友:
隔行如隔山,原来火车车钩里有这么多的学问。

车钩

密接式车钩1

密接式车钩2

密接式车钩3

密接式车钩造型1

密接式车钩造型2

密接式车钩造型3

网友:
大家都是很认真的回答LZ你的问题的。
LZ我想说的是GOOGLE搜索引擎真的很强大,您若要验证其搜索的相关性的高低,请用同一个关键词在百度与谷歌间对比下。不怀疑您确实是找了很久,但方法和关键词的选用是否合适呢?有没有打错字?做机械,严谨的态度是不可或缺的。看看德国人,看看他们的语言文字,无处不透射出严谨。
“害怕伏枥”前辈的行为让人感动,我做不到他这样的宽容。我会任LZ这类人处处碰壁,那时候得到的答案才会让人成熟。

网友:
机械行业女人少,少得是块“宝”
优越得常得到无偿的关心和帮助
可我们要学会感恩他人、尊重他人
机械工作是严谨的
大家不是在欺负新人
而是因为你是一个女性
大家才这样对你说话
如果真想做机械女人
就必须学会踏踏实实对待问题
在此不想多说,你自己去体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惭愧的说,这些确实都没有找到~~
搜索引擎中我搜到的都是些新闻和广告~~

伏枥老师的宽容让我敬佩·~~

网友:
谦虚点,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唉。。。。。。。。。。。。。。

网友:
害怕伏枥真是好,佩服!
害怕伏枥让我惊异,以德报怨!
害怕伏枥让我想到了自己,觉得应该向您学习!
害怕伏枥,好,好,还是好!

网友:
29# 害怕伏枥 害怕伏枥老师说的真好~,同是新人的我,感触良深@-@

网友:
不知你师傅可否对这机构做出分析及有效的攻关课题吗?

网友:
真的开眼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一个脱套的过程,师傅让我将这个过程写一个攻关项目~~~

网友:
自己动手去拆装一下不就啥事都解决了。
很简单,我以前维修时拆装一共仅需两分钟就搞定。不亲自动手到头来还是不明白。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难道不知道詹天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