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辊在磨削过程中表面产生斜纹---请教

楼主(2009-09-10):
轧辊在磨削过程中表面产生斜纹,托磨,磨的辊子是中间辊,总长3480MM,辊身直径560,表面淬火76-80HSD,辊颈直径317.5,调质40-50HSD,材质为42CrMoMc3A,只需磨出辊颈,磨床型号为东德轧辊磨床SAXW1000/2X6000,工件转速每分钟5转,砂轮每分钟300转,进刀量1丝,砂轮为单晶刚玉,粒度为60粒,而且刚磨下来是几乎看不出斜纹,然后用机油涂在磨过的地方使轧辊该处在托架上蹭一圈,斜纹非常明显。

楼主:
中间部分即为产生斜纹的地方.说明一下:上面很明显的明暗斜纹是磨削后该部位抹了油,辊子以每分钟20转的速度在托架上蹭下的 结果,实际用布擦干净后不是非常明显,在光的照射下才会看的稍微清楚点!

网友:
主轴转速可变吗?感觉主轴转速太慢了

网友:
辊重呢?托架和中间顶有没有把握好?主轴转速可否提高?可否采用石墨砂轮提高光洁度解决?

楼主:
辊重4吨多点,转速是可调的。着台机床两年前大修过的,修过后也 一直是时好时坏的,要么有振纹,要么有斜纹,要么不圆等等,主轴电机麽动平衡也 做过几次了,整个一套主轴机构都换过了。

网友:
这个,非常难办。
主轴,要检查振动和刚性。
横进也是关键,如果传动刚性不足也会导致圆度超差,振纹等等磨削缺陷。
托磨是指用双托架支撑然后头架只起转动的作用吗?那要找找托架的精度和刚性。
轻微的振纹或斜花纹,一般不抛光(在托架上转等于抛光)是看不出来的,光洁度越高越明显。
斜花纹,有个损招,你可试试看:修完砂轮后用油石手工在砂轮表面上打打,看你的手艺了,否则可能影响直线度。

楼主:
主轴的振动和刚性都没问题,托架也没问题,底面都经过铲刮的,油石在砂轮上打打,若打完之后,然后磨削工件,若没有斜纹则说明什么?

楼主:
油石是打砂轮宽度整个接触表面吗?

网友:
对,就是打整个外圆面。
如果好转,说明砂轮轴系有问题或横进有问题。
以前俺处理过类似问题,最后判断是砂轮轴系问题,换了砂轮轴系后问题解决。尤其是静压或动静压轴承的,油膜刚性不足造成高频微震,这样修砂轮就不可能修好。磨出的活当然要复制砂轮表面形状了。

网友:
望楼主用油石打打后能将结果反馈一下。
如果行,那就这么办最简单,毕竟一年也干不了几个活,大修机床不值当的。

楼主:
好的,下午我们会试试看这种办法!多谢!

网友:
我这里有台平面磨,也出现这个问题,据分析是主轴间隙没调好。

楼主:
望楼主用油石打打后能将结果反馈一下。
如果行,那就这么办最简单,毕竟一年也干不了几个活,大修机床不值当的。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午试了,刚开始没用油石,只是把砂轮转速300提高到500,磨下来斜纹比300转时密集。第二次先修砂轮再用油石打了 一下,斜纹少了很多,可是磨出的活有一块一块的黑印,据操作者说是油石打了 以后,砂轮磨不动活了。

网友:
油石打的确会使砂轮的切削能力下降很多。
可以把砂轮修粗点,用废的粗砂轮打,也可以用多点金刚笔修。总之要想办法消除砂轮上的缺陷,又要保持锋利度。
如果要修机床,还是仔细找找砂轮轴系和横进的刚性。出来黑印同时也说明刚性不足,“抗”不住大的切削力,引发振颤。归根就是刚性不足。
说说砂轮轴系的类型。对了,修整器刚性如何,修整点比中心高矮多少?

楼主:
金刚笔座是用四个螺栓固定在尾架上的,金刚笔比肩中心低于砂轮中心34mm。

楼主:
昨天用100mm长的检验套测量砂轮主轴上母线和侧母线分别向下偏2丝和向工件方向偏2.5丝,但是这个项目出厂精度很高,两方向在100mm测量长度上都只能偏3μ,所以我们今天会把这两个方向的精度调整一下,再看看磨下来的结果。

楼主:
砂轮轴系采用动静压滑动轴承轴系,是已经经过上海的一位工程师改造过的了,三年前大修的时候就换的这套主轴(当时买了两套,一套留做备件),今年发现主轴间隙太大,就又把做备件的换上了,可一直就是断断续续地出现问题

网友:
估计找了母线精度也不会有改善。
最大的可能性是动静压轴承的问题,不知道原机床的原配轴系是什么结构的。
如果机床原配是动压结构或滚动轴承,而你们换成动静压以后就出现这种问题,那劝你们还是别用这种结构。
假如你们有AE,你可以看修整的时候,AE老是跳啊跳的,这样修出的砂轮,百分之百出斜纹。正常的修整,AE非常平稳。
动静压,就好比两股急流相撞,难免会有浪花溅起。深层次的分析要找流体专家才能解释。

楼主:
AE?是一种软件吗?

楼主:
横进的刚性主要是什么引起的呢?丝杆螺母吗?

网友:
AE是声纳监控仪,用于磨床消空程,防碰撞和监控整个磨削,修整过程。
光是斜纹,和横进关系不大。横进有问题,圆度好不了,也容易出棱形。

楼主:
AE声纳监控仪是磨床自带的,还是单独购买的?在哪里有卖呢?网上似乎查不到太多信息嘛

网友:
要是专门买来查故障倒是很奢侈啊。呵呵。倒也不很贵,买个DITTLE的S6,带单传感器,一套大慨要3万块吧。然后接上24V直流电源就可以用。我用过SBS的和DITTLE的。
其实,在修整的时候看钻石刀尖的火花也能看出来,呼闪呼闪的就说明没修好砂轮。听声音也能听出来,AE就是“听”声音,只不过它能听到超声的部分。
砂轮轴找完正了吗?效果如何?侧母线好找,上母线要动刀啊,临时垫塞尺也能凑合。

网友:
检查磨床液压系统压力是否稳定

Cale_Chen

楼主:
液压系统倒是一直稳定的,上次测上侧母线的 时候检验套本身有误差,今天又重新去磨检验套了,然后再测一下,看确切差几丝,然后对磨头那部分再采取措施。我们的磨床磨头横进的导轨两条都是三角的,如果在导轨上借侧母线的话比较麻烦,八成要铲刮之类的。所以我们想在磨头架三点定位支撑的前面两点想办法,看能不能垫垫之类的

网友(2010-01-17):
我公司车间外圆磨上也出现了上面这种问题,磨锥度是出现斜波纹,磨直外圆时出现直波纹,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我们检查了机床各个部位,也检查了工件顶尖孔,改变了进给量和砂轮旋转速度,有点效果,但就是有波纹,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向这种中间有托,两端顶的紧的,多数是砂轮轴系有问题

网友(2010-04-15):
我遇上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我们这也是做轧辊,磨削的表面也是有斜纹,有时有振纹和螺旋纹,是不是和砂轮的休整有关系啊。

网友:
同意“砂轮轴系有问题或横进有问题”的判断。轧辊旋转轴线和速度没有问题的话,砂轮轴系的间隙过大将会引起跳动,造成表面粗糙度下降。

网友(2010-08-03):
高手很多,不知最后楼主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