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把烟气中的水蒸气去掉,又不影响其它成份?

楼主(2009-09-10):
各位同事,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能把烟气中的水蒸气去掉,又不影响烟气中的其它成份。急盼!!!

网友:
ccs 网友好!
.
采用冷凝工艺,----既,让烟气通过冷凝管,水蒸汽碰到凉管壁就会粘
到管壁上形成水滴。
.
冷凝管可以做成往复式SSS形的蛇形,也可以做成螺旋形。
.
syw  090911---04.09

楼主:
谢谢SYW开门造车,我的问题没说明白,我是想在100℃以上把水气分离开,我不想采用冷凝方法,因为在冷凝过程中,烟气中的SO2就吸收在水里了,这样对我测量的技术指标就存在误差。

网友:
你要处理的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没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在锅炉行业普遍存在,既希望提高热效率,又希望降低腐蚀,
假如你不是为了纯测量参数,只是为了吸收水蒸气,可以采用吸收的方式,选择只吸收水蒸气而不吸收其他成分的办法,但为了测量整体参数,就几乎没有办法了。

网友:
用干燥剂吧,让烟气通过装有干燥剂的过滤装置

网友:
干燥剂一般也吸收其他成分,

网友:
烟气多少都溶于水的,似乎的确没有好办法;要不折中一下,测量的同时也测量一下收集的水蒸气中的烟气含量,然后综合评定?

网友:
通过浓硫酸,只要温度不是太高。

网友:
浓硫酸呢??

网友:
通过浓硫酸以后,被测量介质的硫成分一定是提高了,

网友:
可否通到定量蒸馏水里,再测其他成分

网友:
无论是浓硫酸等液体干燥剂还是其他固体干燥剂
去除水分的时候多少都会引入或被携带出一些“杂志”
不知道楼主测量的精度是多少(我也没有好办法)
个人认为楼主的表达还不够清晰【是不是沟通的问题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我想我快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2009-11-12):
拿石灰吧,这个好像可以啊!

网友(2019-01-13):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