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轴承都有哪些部件

楼主(2009-09-10):
请问,风电轴承都有哪些部件。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滚动轴承的部件构成都是类似的,风电轴承的结构和普通轴承基本没有差异,只是一些技术特性有特殊要求而已!比如说温度稳定性等!

网友:
建议在社区找一下转盘轴承了解一下。偏航和变桨:外圈、内圈、滚动体、隔离快、密封圈、塞子、销钉。

网友:
就有偏航,耐温,耐腐蚀等要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