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压紧制动器---求助

楼主(2009-09-10):
本人刚踏入电动葫芦行业,现跪求弹簧压紧制动器有关的一切资料(原理,图纸,工艺),希望有识之士可以帮帮忙。谢谢~
附上我从网上找到的一张弹簧压紧制动器的简图,看后还是不明白。。。。

网友:
这是一个电磁制动器,属于失电制动。右视图左下方的孔是用于安装固定的,右视图从左到右共四部分,分别是电磁铁和弹簧、来令片、从动片、固定片。需要被制动的轴穿过从动片孔,与从动片一同旋转。电磁铁和弹簧、来令片、固定片都是不旋转的。加电时,来令片在电磁铁的作用下克服弹簧力左移,来令片和固定片之间的间隙大于从动片的厚度,为非制动状态。失电时,来令片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右移,来令片和固定片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夹住从动片,为制动状态。制动器间隙为0.2毫米左右。

网友(2010-08-16):
恩 一同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弄过液压制动器而已,制动原理只是电动变液压而已,异曲同工

网友(2021-11-06):
没看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