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件装配---请教

楼主(2009-09-10):
在装配时,将各个组件分别装配,然后再集中装配到一起吗?我试过将装配体另存为零件图后再装配到一起,但是修改零件图时,装配图中的相应的零件不能随之改变。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
就如现实装配有总成一样,SW的装配有子装配体.

网友:
装配图中的相应的零件不能随之改变
我也遇到过,而且现在都没有解决,现在用UG了,所以就没有去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
将装配体另存为零件图后好像变成了一个由曲面构成的零件(不知这样表达是否合适),我之前试过将装配体另存为零件图后剖开就发觉里面是空心的。

网友:
用子装配体再次插入就可以了啊

网友:
你说的修改工程图还是说是零件图先...假如是修改工程图!那叫派生....只要你是修改了尺寸立体图是跟着变尺寸的

楼主:
用子装配体我装好了  谢谢明天更好,但是子装配体里能动的部分 调进总装配体后就不能动了,这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