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简单的机械制图难到一大片
关闭

楼主(2009-09-10):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37

网友:
是有难度。

网友:
我制图挂了的……

网友:
想象出来了
呵呵

网友:
楼主,你可没说是第一视角画法啊

网友:
画了个带虚线的三视图

我觉得这道题考的不是想象力,而是三维曲面的画法。

网友:
我觉得不应该有曲面,有曲面的话就不唯一,而且平面图中也没标曲面及曲面参数。
楼上的,要是曲面的话那对角线可以是两个圆锥面的交线,也可以是两个圆锥面中间加相切的复合曲面的交线,而且只要是锥角大于90度的两个圆锥面全部可以形成这样的对角线,那结果就无穷多个了。
     其实就是正方形沿相邻三顶点对角线切去了一个角而已(第三视角)。
    如果楼主画的是第一视角的标准三视图的话,那就是沿正方形相邻三顶点切去一角,再沿其余三顶点切去另一个角。

楼主扭扭捏捏的,我就直接把PROE三维图画了一下,为了方便看出切的哪两个角,我故意没切除完全,留了一点尖角。

网友:
我觉得不应该有曲面,有曲面的话就不唯一,而且平面图中也没标曲面及曲面参数。
楼上的,要是曲面的话那对角线可以是两个圆锥面的交线,也可以是两个圆锥面中间加相切的复合曲面的交线,而且只要是锥角大于90度的两 ...
引用 网友A:

确实,拍脑袋第一想到会是曲面,随手就画了一个。仔细想想,应是楼上正解。

楼主:
两天后宣布正确答案

网友:
我划这个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