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加工这两个孔?

楼主(2009-09-10):
材料是40Cr,调质处理240-260HBS

怎么加要如图2-φ8孔。

楼主:
材料的总长是80mm。

网友:
介绍一下加工难点

网友:
对称度要求不是特别的高的话,完全可以用手动的转盘啊。。。

网友:
上镗床啊。

网友:
做工装,钻铰。

网友:
如果这两个孔加工精度要求较高的话,应该采用带回转工作台的立卧可转换的加工中心加工!加工精度不太高的话,在钻床上做个钻模加工!

网友:
个人认为除了精度较高的加工中心,一般的镗床、铣床、钻床钻模几乎不可能加工的了。原因是孔自身的精度已经很高,最要命的是相关尺寸精度太高。还有一点就是孔的精度和孔的形位公差标注的不合理

网友:
这个零件一般设备室很难加工到位的,必须搞精度设备(比如高精度卧式加工中心);
它对工装及C基准面要求较高,否则很难实现;
什么东东上用的、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
如何测量这个8h?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用简单方法实现!
粗磨C面,以C面为基准上分度头,钻出2X8H7孔,当然需要留8h6精磨余量。
然后以C面为基准磨对立面,最后反过来磨C面到公差范围。

网友:
用带第四轴的立加加工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由于晚上不能上网。我只能白天来回贴。

主要是这两个孔要到一条轴线上。这点有点麻烦。8h那个公差是有点苛刻,暂时可以不管它。可能是设计人员弄错了。

楼主:
简单的划线,再钻铰,我想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因为划线本身就有划线误差。  希望社友能想个办法,除了加工中心以外的机床可以实现加工。因为我厂里没有加工中心。

网友:
车铣复合,一次搞定。

楼主:
车铣复合,一次搞定。
引用 网友A:

这位社友,谢谢您的指点。能说得具体点吗?

楼主:
如果这两个孔加工精度要求较高的话,应该采用带回转工作台的立卧可转换的加工中心加工!加工精度不太高的话,在钻床上做个钻模加工!
引用 网友B:

用镗床如果工件大的话,是可以实现。

可是这个工件太小了。只有28×80啊。

再一次谢谢各位社友!

网友:
孔的位置精度0.009太高,分开加工肯定很保证,最好是车铣中心一次加工。

网友:
如果有批量,建议做台简单的专机,2万之内就能解决,精度更本不是问题,H7, h 6的公差不算高啊

楼主:
如果有批量,建议做台简单的专机,2万之内就能解决,精度更本不是问题,H7, h 6的公差不算高啊
引用 网友C:

量不是很多。不过可以学习下这个专机是什么样的。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楼主:
不要让这个贴子沉下去啊。各位社友帮忙帮忙!谢谢谢谢!

网友:
一般机床很难达到,要上卧式带旋转工作台的加工中心。

楼主:
看来是只能在加工中心去做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图上没同轴要求,不知道需要多高精度

网友:
不知道侧面有多大?够大的话可以先钻绞,再定位钻绞,磨8h面,再做其他工序。
定位夹具直接上车床车出来

网友:
先做精孔,磨床抓孔位。。。。

楼主:
感谢馒头猫。你真是一个夜猫子,凌晨给我回贴。谢谢了啊

网友(2009-10-28):
这个零件一般设备室很难加工到位的,必须搞精度设备(比如高精度卧式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