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动量仪的Master标定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0):
各位大侠,

     我对气动量具的了解不是很多,这里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1.气动检具的标定作用是什么?(很惭愧,天天在车间看到,但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2.检具的大、中、小Master的数值大小的设计依据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设计尺寸的中值及上下限值。
      3.为什么标定的时候一般都中值Master去标定?如果中值Master实际值比理论中值大或小,测量会有什么问题吗?

(最近在改造一台珩磨机的时候发现,检具的中值Master制作成了设计尺寸的下差。尽管做Type1是过了,但不懂测量系统是否就能测量正确的值。要求尺寸为70.10~70.20mm,但Master值分别制作成了70.00,70.10,70.20)做Type1的时候,是使用70.10数值的环规做的标定。

网友:
1.气动检具的标定作用是什么?(很惭愧,天天在车间看到,但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对于你们现在用的,目的是让量仪和检具、被测参数整个系统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既按照一定的比例反映被测量的变化;比如,直径大了一微米,那么量仪变化量要与之对应
2.检具的大、中、小Master的数值大小的设计依据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设计尺寸的中值及上下限值。;  一般来说是
      3.为什么标定的时候一般都中值Master去标定?如果中值Master实际值比理论中值大或小,测量会有什么问题吗?
有的是习惯,有的是量仪线性局限按照中值标定全范围测量时比较准确,后半句不会有问题,因为一般现在的量仪会随之调整

 (最近在改造一台珩磨机的时候发现,检具的中值Master制作成了设计尺寸的下差。尽管做Type1是过了,但不懂测量系统是否就能测量正确的值。要求尺寸为70.10~70.20mm,但Master值分别制作成了70.00,70.10,70.20)做Type1的时候,是使用70.10数值的环规做的标定。
对于绗磨,线性不必很较真,有一定的误差不是很重要,关键是到尺寸发信号退刀,这是主动测量的一种,主动测量应该更倾向于控制被测量的一致性(当然在合格范围以内)

楼主:
非常感谢,扬天大侠的回复。
   虽然暂时我还不懂其气动测量系统的线性到底是怎样的?
(不知道大侠的工厂在哪里呢?也许有合作机会呢!我们正在筹建新线)

网友:
不一定都需要大中小来标定, 通常只需要大和小两个Master来设定一个线性关系就可以了. 气动量仪就是根据气压或气流和测量工件在一定的范围内成比例的线性关系的原理来测量的.  如果需要中间的Master, 可能只是用来验证线性关系的正确吧.

网友:
呵呵呵,我经常给很多用户解释说不要把量仪想得那么神秘,其实就是和百分表一样的东西,显示测量结果,只是显示方式不同而且有的会有更多的后续手段。百分表千分表数线卡尺之类的的线性是其固有的,一般不会改变,而且放大比始终是1:1的关系,即被测量变化多少就指示多少;但是不同的量仪不一定,一到用户那里,线性已经固定,一般不会为用户所调整,有的量仪标准件标定的只是所谓的零位或者基准(放大比固定不可调或者现场操作者很难改变类),有的量仪标准件标定的只是放大比(放大比即俗称的倍率)。楼上有一点说的很对,“可能只是用来验证线性关系的正确吧”

网友(2010-06-22):
   烟台天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坐落于风景如画的沿海开放城市——烟台APEC工业园区。公司是以原中量、哈量技术检测人员为骨干力量,专业研制、生产、经营浮标式气动量仪,各种气测头、校对环规、柱、块的企业。可按用户要求设计制作各种综合测量仪、测量装置等。

十几年来,经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公司已经发展成拥有3000多平方米加工车间、综合楼、资产近千万元的高新技术企业。是祖国大陆唯一为火箭、导弹控制及系统零部件提供气动精密检测手段的企业,为神州号飞船的成功发射做出了贡献。公司产品先进,产品主要精度指标已达国际同类产品水平,部分产品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能够参与国际竞争。

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某压缩机生产企业使用的法兰盘4参数自动分组检验机检测装置、曲轴长短轴偏心距自动调节4参数检测装置、连杆孔径测头可换孔距自动调节检测装置等均由我公司提供,后两项系添补世界空白。日本三洋压缩机公司使用的耐磨式外径测量头也由我公司生产供应。

   公司研制的耐磨气测头已获国家专利(专利号ZL942 25922X);球连杆球曲轴内外球径气动测量装置系添补国内空白项目;新研制的单喷嘴直线度气内测头、针阀体中孔对座面角度跳动测头深受油嘴油泵行业的欢迎;八喷嘴平均直径气动测量装置为薄壁缸套行业提供了简便快捷的检测手段;各种单参数、多参数气测校已为液压件、活塞、内燃机、纺织机械、齿轮、压缩机等行业普遍使用。

    销售一部:常金凤
    电话;0535-2132151,QQ:243493917

网友:
广告词多年不变有病句

网友(2011-08-17):
直持下呀

网友(2012-03-01):
我顶你们楼主和杨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