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G代码指令,法兰克OIM系统,镗孔G代码

楼主(2009-09-10):
小弟突然懒了,不想查书了,问下法兰克OIM系统,镗孔G代码,主轴停止,底部暂停一定时间的镗孔G代码是几,呵呵

网友:
铣工的好像是G89X-Y-R-P-F
车工孔加工的指令好像都可以像G8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要给个好像好不好啊。。。

这样会死人的啊。。。呵呵

网友:
怕死人,还是好好看书吧,呵

网友:
镗孔循环指令G89 ,在孔底只暂停,但主轴不停止。
主轴停止,底部暂停的G代码指令有几个:
1 背镗孔循环指令G87   格式为:G87X_Y_Z_R_Q_P_F_K_      P为孔底暂停时间;Q为孔底偏移量;K为重复次数
2 手动镗孔循环指令G88  格式为:G88X_Y_Z_R_P_F_K_      P为孔底暂停时间;K为重复次数
3 精镗孔循环指令G76  格式为:G76X_Y_Z_R_Q_P_F_K_      P为孔底暂停时间;Q为孔底偏移量;K为重复次数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如果我不需要孔底偏移量,那Q的值是不是可以省去呢???

网友:
那直接你粗镗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不需要孔底偏移量,Q的值可以省去。但最好别省去,这样才能保证已加工面不被破坏,实现精密有效的镗削加工。

楼主:
谢谢了,我加工孔是台阶孔,要求并不高,只是有时候镗刀会刮到底平面,会有啃起的现象,所以底部停留一下,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了。
手动镗孔循环指令G88  这个手动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2-02-20):
法兰克打圆周孔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加工孔是台阶孔,要求并不高,只是有时候镗刀会刮到底平面,会有啃起的现象,所以底部停留一下, ...

到底部停止不动,用手轮摇出来

网友:
其实虽然同是FUNUC系统,机床厂家不一样设置也不一定一样,就如大连的机床,它的G 86也有这样功能,一切都不千篇一律的,

网友(2013-01-10):
G88就是孔底它会停在那 你可以换手轮摇进去听声音 这是做盲孔用的 然后启动键他就返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需要孔底偏移量,Q的值可以省去。但最好别省去,这样才能保证已加工面不被破坏,实现精密有效的镗削加 ...

使用Q值时,是不是要求指定镗刀刀尖装刀方向?

网友(点评):
必须是,否则你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扎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Q值时,是不是要求指定镗刀刀尖装刀方向?

你们那是怎么避免这种情况的?要求操作人员装镗刀刀尖有一个固定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