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外圆磨床可以磨宽度为8mm的槽吗?

楼主(2009-09-10):
万能外圆磨床可以磨宽度为8mm的槽吗?(长方形槽,槽深8mm,长40mm,要求宽度精度为IT6)
查了半天平面磨床,貌似不行。

网友:
有那么小于或等于8CM的砂轮就可以了

网友:
用工具磨吧,外圆磨床磨长方形槽?没听说过

网友:
万能外圆磨床,不是磨外圆吗?顶多靠下端面,怎么磨长槽啊?

网友:
用工具磨吧,外圆磨床磨长方形槽?没听说过
引用 网友A:

恩,工具磨上应该有砂轮可以磨

网友:
支持用小于8MM砂轮边磨!

楼主:
用工具磨吧,外圆磨床磨长方形槽?没听说过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窄槽如果要磨的话,一般采用什么方法呢?只有工具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