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力矩衰减的原因?

楼主(2009-09-10):
请教 螺栓力矩衰减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振动,温度变化,螺栓发生塑性变形。

楼主:
还有其他的原应么

网友(2009-11-11):
也跟硬度有关系

网友:
与螺纹脱碳也有关系,8.8级螺纹脱碳要求E≥1/2H1,12.9级要求E≥3/4H1,全脱碳≤0.015mm

网友(2013-06-07):
被紧固件是橡胶制品,衰减值如何计算?

网友:
原因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3-10-03):
螺栓紧固靠的是螺纹斜面的自锁,紧固时不可避免有碰撞,这样就使间距增大,自锁效果变差,这样就更是的间距变大,这样恶劣循环

网友:
锈蚀等各种因素

网友(2014-02-19):
我们公司是没有垫圈的,螺钉直接打在泵体上。我的见解:
          1、螺钉接触面的弹性力,由于力矩作用使被紧固件发生弹性形变,对螺钉产生回弹力
          2、螺钉斜面的自锁功能。由于螺钉的螺纹较薄,弹性形变的程度更大,到一定程度甚至出现滑丝的现象。
          3、泵体振动导致螺纹紧固力减弱
          4、温度变化的热胀冷缩导致接触面发生位移,减小锁紧力矩

网友:
一般震动会造成

网友:
震动、内部变形

网友(2014-06-30):
请教各位高手,针对不同材质螺栓和工件,螺栓的力矩衰减是否能计算出来呢,或者是否行业标准明确呢?

网友(2014-08-04):
大众公司有相关螺栓力矩衰减的标准,看一下博世汽车工程手册也有相关说明。力矩衰减有许多原因,螺栓材料偏软、连接件硬度不匹配、摩擦系数不合适,螺栓锥形,拧紧速度过快、拧紧前无靠紧力等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