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一批40Cr圆钢,调质时出现淬火开裂

楼主(2009-09-11):
各位大侠,我公司有一批40Cr圆钢(直径在80-110左右),调质时出现淬火开裂问题,大概有10%左右出现开裂,我们热处理试了各种方法还是会出现开裂,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楼上应把具体的操作工艺贴出来,这样大家才可以具体分析。
/冷却介质是否正确(如采用了水冷或冷却液污染)
/淬火后是否及时回火(若回火不及时,淬火产生的热应力释放,结果就是裂纹)
/材料自身有缺陷(进厂探伤检验等)

网友:
40Cr圆钢的淬火裂纹有多种,比如纵裂,一般是淬火以后纵向裂纹,主要机理是轧制过程的折叠缺陷造成的,后续生产厂家比较难以处理。这种问题分析起来比较复杂,加工厂家一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无论你怎么玩,都裂。这要更换材料,比如你玩不好40Cr,用其他材料代替,现在不会玩40Cr的很多,不新鲜。以前是怕‘白点’,现在经常听说对裂纹没办法的,以前少。

还有先期横裂,后期纵裂的,纵裂是在横裂发生以后的持续性的纵裂,有时会缓慢裂几天。这类断口呈现银灰色细瓷状。表面层比较光洁。这类问题有冶金问题,比如非金属夹杂物的问题,粗大枝晶偏析问题,还有淬火后没有及时回火的诱导问题等,比较复杂,属综合问题,一般你找个有经验的家伙,现场看一下,几分钟的事情,但现在这类家伙少了,不太好找到。

网友:
就是因为常过马路,没被车压到,你过的街多了,也是一样的,

楼主:
热处理是我公司另一个车间做的,我不管热处理,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不过据我了解以前的淬火介质是油,很少出现淬火开裂的现象,不过现在换成水了,经常会出现开裂的现象。

楼主:
现在懂热处理的人太少了,很难找到。

网友:
以前的淬火介质是油,很少出现淬火开裂的现象,不过现在换成水了,经常会出现开裂的现象。
可以说就是淬炎介质的事,把40Cr材料拿去化验一下成份,就可以断定了。,以前在朋友那听说过你这种情况,把材料拿去做一下光谱看看成份对不对就知道了。

楼主:
回7楼
材料做过光谱分析,成分是对的

网友(2009-10-31):
蛤蟆前辈分析的很专业,不过就楼主后续的跟帖的情况看,可能是更换了冷热介质冷却速度过快的缘故。同意三脚猫版主的建议,换回油淬会缓和一点。

网友:
估计材料本身存在缺陷,引起变形开裂。

网友(2009-12-07):
40Cr 有什么必要用水呢, 降温太快了, 很容易裂,你要是用盐水,裂的还厉害呢.

网友:
咳!热处理啊!

网友:
应该是材料成分有问题,有的在上限,有的在下限

网友A:
钢 号  半马氏体硬度HRC  20~40℃水中冷却的临界直径/mm  矿物油中冷却的临界直径/mm
40Cr      44                           30~38                                     19~28
楼主描述的工件直径已经超出了临界直径,选择水性淬火介质是没错。
如果想避免开裂可以考虑使用水基淬火液,同时注意选择好工件在合适的温度出水,时间要把握好,并且及时回火。
推荐一篇文献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6793

楼主:
谢谢楼上,我先学学

网友:
40Cr圆钢的淬火裂纹有多种,比如纵裂,一般是淬火以后纵向裂纹,主要机理是轧制过程的折叠缺陷造成的,后续生产厂家比较难以处理。这种问题分析起来比较复杂,加工厂家一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无论你怎么玩,都裂。这 ...
引用 网友B:

先退一次火呢

网友:
退火不解决材料内部的缺陷,只解决材料的组织和应力状态,这是根本问题,

网友:
一旦组织出现裂纹,其在想通过热处理修复的话不是不可能,至少很困难。合金钢一般建议用油淬,因为其应力变化大,现在有些厂家在试着用水基淬火液,我们最近也在搞,效果还是可以的,不过可以肯定,纯水是不行的,虽然容易淬上火,但应力引起的开裂现象是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的,淬火后的高温回火要及时跟上

网友(2011-06-28):
回复 网友C:

太浪费了 !!!一般没有激光淬火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我是钢铁公司物理试验室的,我们公司40Cr质量异议退回产品,大多是开裂,领导要求我分析开裂原因,成分肯定是没问题,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热处理引起的,不过具体原因也很难说。我自己也做热处理的,40Cr也很多开裂,这个我知道很是热处理的问题造成,不过这种是裂得很严重的,很明显。跟质量异议退回产品不一样。

网友:
这楼主都知道问题出在哪啊

网友:
回油淬会缓和一点。

网友:
好好学习学习,虽然以前学过材料这块,但具体还是不很了解

网友:
淬火、正火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我们公司曾经做过一批凸轮
材料也是40Cr
也是粗车后调质
精车后电脑锣
然后高频
出现过裂纹
高频加工商说是材料不对
材料供应商说材质绝对没有问题
最后不得不改变工艺
不调质
电脑锣后直接高频
就没有此类开裂问题了

网友:
40CR很少用水淬火额,合金钢一般油淬空冷。

网友:
当时学习的时候,碳素钢如45#,用水冷,合金结构的钢淬透性好的用油冷却

网友:
方法都试过,估计是原材料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刚具有第二回火脆性,典型的代表就是40Cr。

网友(2012-11-15):
引用 网友A:
钢 号  半马氏体硬度HRC  20~40℃水中冷却的临界直径/mm  矿物油中冷却的临界直径/mm
40Cr      44       ...

版主你好,请问你这个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我也想看一看详细资料,目前遇到蜗杆断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建议:
你先用一个棒料加热锻打一下,然后再进行水淬,冷却至180°时,拿出来空冷,看有没有开裂。

大虾利用锻打来消除组织内部缺陷,改变内部组织结构提高综合性能同时利用余温淬火,将奥氏体话晶粒利用水淬快速水冷穿过C曲线尖点,冷却到形成马氏体阶段然后缓冷减少内应力,最终组织为马氏体+残余奥氏体。方法是好,可是这个180度难掌握,大虾能不能教教我怎么辨别淬火时工件处于何种温度下,它在冷却液中是何种状态。同时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下大虾,我前几天做了个试验,材料为形状简单的45#方块,大小50x15x15,加热温度为840左右,因为炉子是普通小电炉无任何气体保护,从500左右放进去的,加热到840保温大概10分钟左右,有一块水淬(水不是很纯,其中混有油)直到常温下取出,发现开裂成两半了,测试了下硬度表面大概有55HRC但是硬度不是很均匀,用线割割开心部硬度28-32HRC左右。一块水淬到大概不冒泡的时候放入油冷,冷却到常温,表面也有明显裂纹,测试硬度有些地方可以达到60HRC以上,有些地方硬度55左右,同样是硬度不均,心部硬度28-32HRC左右,一块同样加热到840保温大概10分钟左右,随炉温冷却到560左右空冷,硬度和没处理之前基本没变,一块加热到840后保温大概10分钟左右,取出之前空冷,硬度比之前大概提高了1倍左右,我有些同事说45#淬火780-820就够了,裂纹是加热温度过高导致在炉内就有裂纹,所以我有些迷茫了,还有就是淬火是先把炉子加热到热处理温度再放工件,还是加热开始或加热中途放工件,随炉子一起升温。真心希望大虾能帮忙解答下这些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