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槽刀用在加工中心上铣孔的内槽,效果怎么样?

楼主(2009-09-11):
大家 有用过把车槽刀放在加工中心上使用,用来铣孔的内槽的吗?

效果怎么样?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车槽也能车内槽吧,干吗要铣呢?

网友:
理论上可行,要把刀柄锯短(小于孔径),刀片中心要和主轴轴线垂直。因为是单刃,转速和进给都要放的很慢。为什么不用锯片铣刀或3面刃铣刀?

网友:
是可以的,刀杆中心刀刀尖的距离就是旋转半径,注意刀片下面支撑部位旋转以后会不会干涉

网友:
如果用来铣平面上的槽的话可行性比较大,但是要注意控制刀片中心和主轴中心的平行度,唯一难掌握的是铣出的圆的大小。

楼主:
只有加工中心,锯片铣刀或3面刃铣刀标准系列没有合适的,如果要用的话,要设计非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