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中的设备叫什么名字?

楼主(2009-09-11):
请问图片中的设备叫什么名字?
我需要购买这种设置,
搜索升降机构
提升机构
都没有,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想买怎么会不知道名称?应该是电动推杆。

网友:
标题栏里不是有文字吗,应该有名字吧。

网友:
看似:下面一个电机带动一台减速器,减速器像是中空型的,上面的管道部分就不清楚了,如果是有升降功能的话估计是螺套升降装置。

网友:
看图纸,应该是电动螺旋千斤顶,或者举升器,这种举升器有自锁功能,不会因为没电或者长时间放置而变化,液压千斤顶就没有这种性能,他会因为泄漏而高度发生变化。

请根据自己的要求选用。

网友:
看样子有点像。。。。。。。。标题栏里不是有文字吗,应该有名字吧。

网友:
有点像我们宿舍里给高层供水的装置简图

网友:
我看像电液推杆,右侧的是发动机,左侧底部有可能是油池,伸缩部分是缸筒。
我见过电力液压制动器,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不过结构得改一改。

网友:
这个东西到底是用做什么功用啊

网友:
电动推杆也叫电动缸

网友:
好象有一种现成的枪柄电机,作用是一样的,配有直流24V电源,医用设备里用的,不知举升的力够不够。

网友:
我怎么看像吸尘机

网友:
升降回转装置吧

网友:
图片太简单了,各种猜想都有可能。

网友:
螺杆升降机

网友:
貌似电动推杆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像个潜望镜,呵呵。。。

网友:
应该是螺杆升降机,放假前刚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