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ROE3.0画出凸轮

楼主(2009-09-11):
如何用PROE3.0画出凸轮,看了很多资料,都不很明白,新手上路

网友:
在草绘里按照凸轮的数据顶点,然后用样条曲线连接成封闭图形,拉伸即可

网友:
图轮廓线一般都要用凸轮软件生成,proe只是用凸轮软件生成的数据来造型。好象还没发现proe能够生成凸轮廓线。倒是其它软件有一些凸轮插件,如camtrax for solidwork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