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这个零件的弯曲点的坐标?

楼主(2009-09-11):
在线求助,怎么知道这个零件的弯曲点的坐标?

谢谢!

网友:
帮楼主顶下,看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
有两个视图的角度和长度算他空间的坐标。嘿!有什么方法!顶下

网友:
哪个弯曲点,你究竟要求什么.

网友:
先插入自己定义的坐标系,原点可以通过基体的楞和顶点确定,然后通过在这个坐标系中作三维草图的方式确定各点,三维草图的转折点定义在零件的弯曲点上,最后通过读各弯曲点的坐标就得到你要的坐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