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油泵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9-09-11):
我是公司的机修工,近日机组的油泵(柱塞泵)出现异响,有"突突"断断续续的响声,压力不稳定,且有下降的迹象,工作后压力回复很缓慢,是什么原因呀,如何解决?急待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
压力低时不响,一起到高位就响!求助!

网友:
油箱缺油或油泵吸入空气。

网友:
看进排口是否密封

网友:
你的油泵进气了,看看是不是液面太低了,在管路最高处将空气排掉

网友:
还可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3# 夜行人

网友:
如果是简易型的泵,有可能是油泵里柱塞坏了,小型的泵是直接调整柱塞的升程来达到调整流量的大小.小型的是8个柱塞,其中里面只要两到三个不好的话,系统的压力一调高,油泵就要发出很大的噪声.严重的系统压力调不起来.液压油箱里的油起泡沫,漏气.市场上有这个配件,把泵解体检查,发现有的柱塞的连接头断了,必须更换.按原样装好,并用703硅胶封好压盖,等一个小时以后就可以装上试机了,并按要求调好柱塞升程.将调节螺丁并死.组合系统的溢流阀同时调整.

网友(2010-07-23):
柱塞卡住了 清洗干净就ok

网友:
如果是使用时间长了,有可能是配油盘磨损。需要解体检查维修。

网友:
打开检查一下,看看是什么坏啦,换掉

网友(2010-11-06):
检查一下,看看是什么坏啦 ,进排口是否密封

网友:
你的油泵进气了,看看是不是液面太低了,在管路最高处将空气排掉 $ @4 `( u) _% b! P

网友:
柱塞油泵,你拆开看看,有可能就找到原因了。机械这东西,光说或光想不练是没用的

网友:
柱塞泵声音异响,首先要检查油位是否偏低,吸油过滤器是否堵塞,吸油管是否密封好,排除上述情况后,可打开端盖,检查柱塞,配油盘,回程盘等配件,如果是普通斜盘式的柱塞泵比较简单,拆时多注意里安装顺序,可购买同类型配件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