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零部件设计模块,为什么多凸台命令总是灰色?

楼主(2009-09-11):
我进入零部件设计模块,为什么多凸台命令总是灰色的呢,我怎样可以激活这个命令啊,谢谢解答

网友:
您说得太笼统拉,最好说明一下你建模步骤,还有大概形状呀。

网友:
刚进入零部件设计模块那个命令都是灰色的(不可用),只有在你建立了第一个草绘之后多凸台的命令才可用

网友(2010-12-05):
正常的,都是那样的

网友(2011-06-29):
那个命令需要先设定好轮廓,而不能类似先选择命令,而后选择轮廓的。

网友:
您说得太笼统拉,最好说明一下你建模步骤,还有大概形状呀。 没有星星的夜里,我对着电脑哭泣,隐形眼镜掉了,我还怎么看帖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