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鉴相电路原理---请教

楼主(2009-09-11):
谁能简单介绍三相电鉴相电路原理??

异步电动机控制,需要鉴相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majt09 网友好!
.
三相电鉴相电路种类很多:有晶体管方式、可控硅方式、单片机方式。
其原理是:
1、将三相电进行降压、半波整流、整形为矩形波。
2、中任选一相,并检测该相矩形波的上跳沿,以此做为时间基准。
3、再检测另两相矩形波上跳沿的先后顺序,并用两个指标灯进行正、反显示既可。
.
syw  090912---02.2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那有没有通过检测电流,来鉴相的呢???

网友:
majt09 网友好!
.
鉴相检测的是三相电中的电信号(电压、电流)的波形的过零点的起始位,
也就是我在2楼中所说的那个矩形波的上跳沿。
.
而你是想通过检测电流的大小(幅值)的方式鉴相,原理上不成立。
.
syw  090914---03.47

楼主:
好,谢谢您!
您对软启动或者电力技术方面有涉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