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片自动上料机构设计---请教

楼主(2009-09-12):
在完成车削小端面、外锥(含槽)、内锥、倒角等加工工序时,
只要把夹片送到数控车床高速旋转的主轴上的胀紧套上即可.
  夹片车外锥工序毛坯及该工序完成品如下
  问题是:怎么设计该自动上料机构,给点思路,类似的也可以,大家帮帮忙,小第感激不尽!

网友:
手动精度高。

楼主:
这是一个例子,但是觉得有点复杂,想用纯机械的加汽缸

网友:
做一个可径向缩小的夹头,在套进是缩小,在送料头离开时夹紧就可以了

网友:
采用径向可缩小的夹头,和一个送料机构组成即可

楼主:
朋友,谢谢你的回复
你说的是车床内胀式夹具,这不是我要的,我需要的是送料机构
怎么把夹片送到旋转的主轴上.
把你的方案说说.
如果我有图纸那还要你设计什么啊

楼主:
还有,夹片是怎么自动送到上图的销钉上的呢,上料机构推进时怎么保证夹片不会因为惯性掉下来呢?

网友:
等高人出方案学习!

网友(2009-10-26):
朋友,谢谢你的回复
你说的是车床内胀式夹具,这不是我要的,我需要的是送料机构
怎么把夹片送到旋转的主轴上.
把你的方案说说.
如果我有图纸那还要你设计什么啊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说话客气点,这里没有人有义务解答你的问题,即使有的热心人的理解有错,也是关心你的问题所致。

楼主:
版主啊,我不是这意思,有人把其中的回复删除了,导致您的误解啊!!!

楼主:
再次感谢向宏同志

楼主:
''把你的方案说说.
如果我有图纸那还要你设计什么啊'
这句话不是对向宏同志说的,请谅解!!

网友:
呵呵,这个做起来还是可以达成的,只是有点锥度的话,要有个保持装置,不能让它动

网友(2012-06-15):
这个可以去参考走芯机送料机机构,全自动,原料一般为3米内长,一次加工成型

网友:
等高人出方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