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处理后的零件生锈,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12):
请问:发黑处理后的零件生锈,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要看你的要求到什么程度,在多长时间内不生锈。发黑是抗腐蚀性最差的。我们公司的产品发黑后都要上防锈油的。没特殊要求的话,发黑盐雾测试过不了24HOUR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盐雾测试具体作用是怎样的

网友:
它的作用就是用来衡量零件抗腐蚀的能力的。因为我们表面处理后不知道零件实际使用过程抗腐蚀的时间(这个时间可能很长)。所以用盐雾测试(恶化实际使用环境)在短时间内看零件耐腐蚀程度从而推断零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耐腐蚀程度的一个指标。它与涂层的厚度和涂层的类别有很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详细回复

网友(2011-11-13):
请`问是用那种防锈油,QQ412012062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