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现在做出来的居然和以前不一样了---请教

楼主(2009-09-12):
本人有一斜齿轮1M , 68牙, 螺旋角是18度50分  ,现在做出来的和以前做出来的不一样了。现在做出来的看上去牙齿明显要比以前做的要大一些 .   量公法线长度是正确的,和以前做的也一样.  可是齿底的深度不到.
是哪里出了毛病?

请教,谢谢!

网友:
刀架角度不对!

网友:
刀架角度偏差过大,差动挂轮计算误差过大,所使用的滚刀型号不正确。

网友:
1、外径车小了。2、滚刀不对,有可能是短齿的。

网友(2013-06-07):
关键是和上一次比较有哪些不同点?滚刀相同?坯料外圆相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