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齿机坏了,故障表现是让刀,如何解决?

楼主(2009-09-12):
    有一台插齿机坏了,故障表现是让刀.请问那位大侠师付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该如何解决呢?请告诉我好吗?谢谢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那插齿机是什么型号的?不说清楚我不好帮你。

楼主:
谢谢,听说是液压的那一种.具体型号我还真没有问.抱欠,不好意思了.
2# 杨善梅

网友:
液压部分的油路查一下,最常见的是液压油泵。你说的这种现象可能是液压的压力不稳定,倒至工作台径向定位精度不准。查系统压力,清洗过滤网。溢流阀。减压阀。调速阀。看一下工作台的快进。工进电磁阀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故障可能是工作台液压油缸重复定位精度不准。

楼主:
      谢谢杨师付赐教.该机床型号是:y54

谢谢了! 5# 杨善梅

网友:
Y54插齿机,调整刀架主轴的镶条间隙,实在调不好的话,拆下镶条涂上红丹进行配刮。

楼主:
  杨师付,对您再一次表示感谢!
7# 杨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