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E4.0中的有限元分析不能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9-12):
有限元模块安装,配置设置完成后,打开后会出现“unable to get required Mechanica license”。 只能勾选有限元模式,不能查看结果。请问该怎样解决啊?谢谢!

网友(2010-06-21):
没破解好

按照说明,全部弄好。就行了。

或者,你在开始菜单里,单独启动机构模块,应该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