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那种隔热材料好 ?请教

楼主(2009-09-12):
我要设计一发热封口机,用那种隔热材料好 ?耐温300-450度 ,隔热材料用于发热体与直线导向轴承之间隔热。
( i( t2 W% x3 {请问各位高手用那种材料做隔热的,是用发热管发热的。

网友:
考虑用下铁氟龙材料把,这种材料应该适合你的要求

楼主:
铁氟龙用过效果不好

网友(2009-12-04):
可以用模具隔热板 效果应该还可以

网友(2016-05-07):
云母板,或者高温隔热板,米思米淘宝都有

网友(2017-10-29):
楼主设计什么设备,我们也是做封口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