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的确定---请教

楼主(2009-09-12):
各位师傅好!!
       小弟能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吗,就是基准面和测量面在测量的时候可以相互交换吗,例如在测量垂直度的时候,图纸要求以小面为基准,在测量时可以用大面为基准吗??
          谢谢!!!!

网友:
不能,结果会随之发生变化

网友:
一般不建议换基准  有时换的话你的公差肯定不是原来的了  要有一定的换算

网友:
这是肯定不能换的,设计、加工、测量时都必须要基准统一,否则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都乱套了。
事实也证明这是不能换的!我就试过。在测量一平面和一圆柱垂直度时,两次互换基准后的测量结果相差甚远!!

网友:
李兄说的对基准是不能换的这样会对测量的结果产生影响的

网友:
你们的图纸设计、加工、测量的基准是完全一致的吗

网友:
理论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点困难,这就要求在生产加工中要把外形控制好,各个面之间的形位公差(常见的像垂直度)控制好,否则后面就一堆麻烦。至于怎么控制、控制到多少就要看图纸要求了。因为有的形位公差与参考长度有关

网友:
产生基准误差,倒基准了

网友:
应该不能换呵

网友:
俺来了,我补充一下,请各位针对性的给点意见
我们测得是模仁的来料,根本就没有基准
要我们定基准吗?就是一块长方体,来评价它的垂直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现在认识到了测量面和基准面是不可以互换的,如果在测量不方便或用基准面做基准时根本就无法测量时,也可以用测量面来做基准但是测量出的结果要进行运算的,《例如测量垂直度基准面的长度是20测量面的长度是40如果用测量面来做基准时,测量出来的结果是0。02那么该垂直度应该是0。04》我这样理解对吧!!
               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网友(2009-10-23):
设计基准与测量基准不重合,产生基准不统一误差

网友(2009-12-15):
在某些状态下,基准是可以转移或互换的

网友:
基准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否则检测结果就不准确

网友:
不可以换,换了就是以大面为基准的垂直度了

网友(2010-02-04):
如果仅仅是针对一个尺寸的话,换基准测量在测量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问题的关键是需要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