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圆柱端面的内凹圆弧面怎么加工?

楼主(2009-09-12):
304不锈钢,圆柱直径18,内孔13.5,端面的内凹圆弧R12.5。

委托外协加工,用直径25的立铣刀装在仪表车上旋转,工件装在活动工作台上推。

毛刺很多,打磨后弧面形状破坏,与连接的25不锈管不贴合。

要出货了,急死人,求各位帮帮忙。

宁波镇海沈先生

网友:
先铣圆弧再精车内孔和外圆如何??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

我们是先打内孔,再车外圆,留了0.3左右的余量。

然后铣内圆弧,出现外翻毛刺。再车外圆的一点余量,毛刺变成内翻。

也许前面不车削外圆,等内圆弧铣好了,再将1.0的外圆余量车掉可能好些。

谢谢你。可是现在已经加工好了,去毛刺没好办法,出不了货啊!

 2# sjkabc

网友:
我也做过一款类似的零件,做了2批后就放弃了,实在是没钱赚.
一般这么恶心的设计的应该是些洁具或者灯饰上面的
如果单纯是去毛刺的话,可以买台吊磨机,装上合金打磨头,一个一个手工倒角吧. 倒角后再用麻轮之类的,抛光端面就可以了.这样抛光的时候不需要抛太深,不会影响最终成品的吻合度.

网友:
这样的毛刺没什么好办发去   我们都用锉刀意思意思就 行了

网友:
铣刀不好弄,干脆弄个模具放车床上车,弄个大铁盘一次可以装三个上去,然后车一下内孔,只要量起来是25mm大就好了。应该毛刺不会很多。

网友:
铣刀不好弄,干脆弄个模具放车床上车,弄个大铁盘一次可以装三个上去,然后车一下内孔,只要量起来是25mm大就好了。应该毛刺不会很多。
引用 网友A:

严重的断续车削,肯定很慢,还耗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