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圆柱端面的内凹圆弧面怎么加工?

楼主(2009-09-12):
304不锈钢,圆柱直径18,内孔13.5,端面的内凹圆弧R12.5。

委托外协加工,用直径25的立铣刀装在仪表车上旋转,工件装在活动工作台上推。

毛刺很多,打磨后弧面形状破坏,与连接的25不锈管不贴合。

要出货了,急死人,求各位帮帮忙。

宁波镇海沈先生

网友:
你的加工方法可以用,但是建议你先用小刀粗铣,留几十丝余量铣出来就好多了,提高粗糙度,而且毛刺比较少。

网友:
产品不要动,直接贯穿下去呢?

网友:
量大?
少可以线切割,量大作个工装,多个对心辐射放置,然后25的立铣刀用端面铣。

网友:
同意四楼观点

网友:
量小,非常赞同同意楼上办法,线切割
量大,1.楼上直径25铣刀也可以
     2.同样工装,车床加工,车25圆
个人意见,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