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LIDWORKS对电脑的要求有多高?

楼主(2009-09-12):
本人是一在校学生,同学前些天给了台电脑我,有点老,不知道是否能安装SOLIDWORKS

网友:
显存要大,可以装,就是速度会慢一些

网友:
那要看你对SW要求有多高,零件数量少,很普通的机器就能跑,现在我用的是戴尔的图形工作站,winxp 64位操作系统,SW2009,专业显卡,但由于文件零件多,速度也上不去。

网友:
我的电脑配置算比较高的了      很大的装配图运行起来    速度不能令人满意
建议楼主升级一下电脑     要不画图会是件很令人头疼的事情

网友:
我的配置:P43.0,内存2G,硬盘200G,显卡集成,IBM的老机器,不过一般的装配体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