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钣金折弯---请教

楼主(2009-09-13):
请教高手,PROE中。钣金折弯每一步中的,每个选项的具体含义,(例如:半径所在侧中的:A内侧半径    B外侧半径。各有什么不同)在些谢过各位!

楼主:
看的人多,说的人没。看来只有老夫,自己对着书慢慢来了

网友:
PROE我没有用过,不敢乱说。你可以两个都试一下,然后对比就知道啦。我当时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现在UG的钣金暑还不好找,这样现在都知用过SOLID WORKS

网友:
有书还不会?,试下不就知道了。晕

网友:
我想楼主是想说的是 这个两者间 应该选谁。比较好。

网友:
只是参考不同而已,没什么不同啊

网友:
我是用的proe,而且还是2001的,我大部分情况都取外径R,因为取内径r的话,对于不同的材料,零件轮廓,拉升力等等因素,弯曲尺寸也会随之变化,如果定的是内r,踏弯2mm材料以上的板材的话,外形尺寸就麻烦了!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