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教学设备

楼主(2009-09-13):
这是我们给用户开发的新产品,请大侠们指教,看还有啥要改进的

网友:
很好,GOOD,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
1、机架用铝型材,而且口径还那么小,精度不能保证就不说了,担心一推,就会散掉
2、操作界面,用了一个文本显示器,又用了那么多的开关按扭,显得有些凌乱;直接用个HMI就完事了,即美观,又方便,而且功能强大,价格相差不大。
3、电气配线,根据经验和厂家的推荐,一般都优先选用垂直安装配电线路,除非是受空间的限制
我瞎说一通,楼主别介意哦,期待有高手指导,我等可以学习经验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 电机是什么类型的!上面的手柄是做什么用的
!

网友:
xaxhfbz 网友好!
.
如果从工业设计角度来讲,确实要有很多改进的地方,如3楼“湘里狼”友所言。
.
但,做为教学设备,你的这个设计相当的不错!
教学设备的最主要的指标----直观.。
你的这台教具主要是演示说明:“电机”是如何进行“机电控制”和“自动控制”的。
你采用控制“滑台”平面座标的方式,将电机正、反转动与控制机械运动的原理,
演示的清清楚楚,既有机电,也有自动,所以你的设计是很好。
电器部分采用平铺的方式,对于教学也是很可取的。
.
syw  090914---04.51

网友:
具体怎么动作的楼主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很感谢大侠们的指点,
做出样机后感觉刚度有点差,但还能用,不会散架,呵呵!
可以试验三种电机的驱动性能:步进电机、交流伺服电机和直流电机,
上面的手把是在3个电机之间切换的拨挡杆,您看得很仔细!

楼主:
整个设备,是驱动框架中间的滑块在X、Y方向上移动

网友:
很感谢大侠们的指点,
做出样机后感觉刚度有点差,但还能用,不会散架,呵呵!
可以试验三种电机的驱动性能:步进电机、交流伺服电机和直流电机,
上面的手把是在3个电机之间切换的拨挡杆,您看得很仔细!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电机也能试用啊?步进跟伺服根本就反馈的精度问题,,,异步就根本不一样了的

网友:
非常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电机在哪里啊?

网友A:
这三个电机也能试用啊?步进跟伺服根本就反馈的精度问题,,,异步就根本不一样了的
引用 网友B:

问题控制器怎么接入?

网友:
和后面的蓝色板体一起使用吗?

网友:
高手,受教了

网友:
看不明白  汗 啊

网友:
感觉操控系统安装在侧面更利于直观教学

网友:
刚度当然差了。你才用了30X30的铝型材,而且型材之间的连接还用直角件,时间久了容易散架哦!!!

网友:
蛮漂亮的

学生都爱看希奇,说不定哪天把你那碰散架了呢。

劝你还是多花点钱,用不锈钢焊接,截面大点。

另外你的轮子好象差了点,现实中这种轮子相当容易坏,特别碰到了调皮学生,多花钱选好点的结实轮子吧。

网友:
从整体上看,重量集中在后面的框架部分,且靠近机架的边缘,考虑到整体的重心较高,可能存在当推移时向后倾倒的趋势。
有点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操作面板离机架前面有那么远的距离,这样操作起来很不方便。
尽管是示教,但还是建议将电气部分用有机玻璃之类的透明外罩给保护起来。

网友:
用钢架焊接后整体镀锌也很好看,还不会生锈

网友:
做的很好,2楼的观点,也很好

网友:
楼主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能说一下它的原理吗?

网友:
用钢架焊接后整体镀锌也很好看,还不会生锈
引用 网友C:

貌似镀锌容易被弄脏。镀锌表面呈银白色,当沾有污垢后,不易清洗且容易留下印迹。
可考虑用烤漆,颜色选择的余地也较大。

网友:
用有机玻璃板罩住才行,否则老师或者学生在设备旁边争论,喷点口水或者流点哈喇子到电路上,系统差不多就要报销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想得可周到了,不过老师与学生争论应该不会到唾沫横飞的程度呵呵,不过我想问下楼主你的电机装在了那里我怎么看不到有电机的?谢谢

楼主(2009-11-08):
回复 网友D:
电机是三种:步进电机、交流司服电机、直流伺服电机,手柄就是在三种电机之间转换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很对重心是有点靠后了,想让出地方当桌面,后来不行,前移了100,还有,是初步样机,包装还没有上去,呵呵!
谢谢!

网友:
前一阵子,我们也弄了个只是上下移动的,和这个结构不一样,中间用的是一个丝杠而两侧用的是光杠(用的是滚珠轴承),光杠只是用来导向。你那个有两个驱动丝杠的运动误差(不好调),瞎说的 !

网友:
锥齿的传动精度不高
如果能改能蜗轮蜗杆就更好了
然后还可以装一个反馈系统

网友:
怎么看不到

网友(2013-09-05):
图片丢失...看不到了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请问图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2014-12-05):
图片看不到了

网友(2015-02-11):
怎么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