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出的各种特殊铁屑---请教

楼主(2009-09-13):
加工出的各种特殊铁屑.  是用什么样的刀具加工出来的?

网友:
第一种应该是群钻,第三种应是成型刀,剩下不知道。

网友:
1、钻     是880的浅孔钻,左上的可能冷却不好;
2、镗     如果是正常加工出来的,应该是有问题的,很容易损毁刀具(有几个参数不合理);
3、车     大圆弧直进,估计是恒线速加工的;
4、铣     小切深,大进给的铣加工,材料较软,切削温度不高,刀盘直径100以上。

网友:
第2镗内孔刀具磨损或蹦刃时会出现这个情况。
3圆弧成型刀加工任性好一点的材料就会出现

网友:
还没有仔细观察过呢

网友:
第一种应该是钻,二车丝,三大刀车,四铣

楼主:
第一个是U钻 ;第二个是镗孔 刀具中途损坏了;第三个是直径25的圆刀片,加工到曲线根部时时,车削部分达到圆周的30%;第四个加工情况和第三个一样,由于切削力大发生震动.

楼主(2010-09-02):
机械加工不同刀具,切削参数会有不同的铁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