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这种材料吗?

楼主(2009-09-13):
各位大侠好。
请问有谁见过这种材料没?
棒料,外面包一层塑料,比如外径15mm的棒料,芯部是12mm粗的钢棒,外面包1.5mm的塑料,塑料材质不限(不导电的)。

知道的请告诉我下,这个材料叫什么,哪里有的买,谢谢!

网友:
用装修贴面的pvc木纹贴面贴在你说的金属棒上,卷够1.5毫米即可。你要是大量就定做吧,或者用PVC管子穿在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么小的PVC管么?外径15mm左右的,

网友:
试着问下害怕伏枥大侠。

网友:
我这里专业卷管,玻璃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问下,害怕伏枥大侠做什么行业的?

网友:
包塑管,用于小型货架,小推车,便于切断,用冲压件和螺栓连接。你找物流物品货架厂家看看

网友:
没有涉及此行业,关注结果!

网友:
是铁氟龙管吗?做这个的不多。

网友:
试着问下害怕伏枥大侠。
引用 网友B:

害怕伏枥大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应该有包塑\浸塑这样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材料不好买,我主要用的外径很小,估计比较难买到,

网友:
广东哪边应该有专业包塑的厂家,你去网上查一下

网友:
你是不是只要不导电啊,如果是的话就用PVC管子套在外面就可以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打算这么搞,好像这种方法比较容易,量小估计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