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研发CNC磨床---请教.

楼主(2009-09-13):
想自己做一台CNC平面磨床行程200*500!(自用)
两轴:  Y+Z,滚珠丝杆+AC ,伺服+线轨, X轴液压,  FANUC系统; 目标达到0.001MM, 零件加工精度.现在正构思中!

参考机型德国ABA  Z&B  Starline A系列;

提出来希望得到各位同仁.专家,大狭的支持!!

有理解此具体机器结构,参数的吗?希望大家能一起来探讨下!

网友:
论坛里牛人真多。以前自己做个半自动铣床都感觉很牛了,楼上的老兄你还真要自己做啊,佩服死你了~~我就厚个脸皮坐个沙发来看看大家的讨论呢,也好给我点启发,以后好派个用场~

网友:
我在精神上支持,毕竟得真的有人去做才会进步

网友:
我们做过,效果不是很好,估计是当初选的广数系统不精密的缘故,主要故障是,磨头的振动,机床的液压导轨精度影响,磨头的进给,都是很头疼的事

网友(点评):
qq806702275 可否探讨一二??

网友:
我门家有一台SL500的,有什么要参照的,说

楼主:
谢谢大家捧场!!一点点一点点请教!!现在最主要问题:
     1.Z轴,滚珠丝杆+AC 伺服+线轨,由于结构是卧轴的!以前遇到的基本都是滑轨加梯形螺纹丝杆!主轴箱和后面电机间用压板螺丝绑在导轨俩面,留0.015-0.02的间隙,(基本不存在俩头平衡的问题),现在用线规绑主轴箱俩端(和电机)不平衡.
     2.Z轴用带刹车伺服马达,用90度涡轮机构传动能否解决掉刀问题!(闭环)
    由于4楼的前辈做过,麻烦讲下你以前的问题找到原因,现在解决了吗?如有空讲下过程!嘿嘿!
     3. 5楼的大狭能否讲下SL500的Z轴大体结构!拆过没有?做传过手画图不,先谢过!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拆过日本鬼子的冈本三轴自动的和三井的手动机器(先自己赞一下,鬼子的机器就是好,用了7.8年(自己看到用的,从新的到现在),平面精度照样能整出0.001的零件来.150*300的台面.现在拆过建德,宇青,旺盘,富裕的.多差不多!!

楼主:
大哥,大姐,大狭们发表下高见吧!!

网友:
我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不平恒

网友:
我是THK 直线导轨的 工程师,有关于直线导轨的问题,都可以问我!我QQ84309701.

网友:
滚珠丝杆 的参数都可以找我!

楼主:
先回8楼,
      问题1 的平衡是指:在结构上,主轴箱放在Z轴井式的立柱中,以Z轴线轨为界,前面为主轴箱和主轴及磨头,后面只有电机,俩边重心不一样!所以希望能指点下结构布局问题.
     回9楼,10楼,谢谢,帮忙提供信息!请问能根据1楼的机器使用目的要求,推荐相应的型号产品吗!!谢谢!!

网友:
那你的意识是说你现在把我不好仰头和低头嘞
如果是一般的机床多是磨头体方向比较重点,所以可以将磨头体和立柱的结合面刮成斜的,一般是仰头的,到时候放上去以后稍微平衡点,但是立柱上用直线导轨,直接贴合就好了啊,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调节立柱的啊,对了,SL系列的床身和立柱结合面有一层灌胶成,说以调节精度很方便

楼主:
谢谢!12楼!!
   把握不好仰头和低头分俩个成面:
  1.床身和立柱(好解决)
  2.磨头体和立柱(线轨),具体原因如下:

      立柱上用直线导轨,直接贴合,由于磨头部分重,除了担心床身和立柱外,主要担心是直线导轨上的滑座的强度(强度是否够!由于重心原因,磨头这边和另一边,重量相当不成比例!)如果不配重(以线轨为界,俩边重量尽量一致)磨头这边的重量基本靠滑台和线规来支撑.会不会有问题!!(还是我多虑了)!!

网友:
其实向SL500,SL800之类的机床,磨头都是很小一个得,这个我想直线导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垂直方向的结构,也和一般的一样,丝杆从下往上顶

楼主:
回14楼!不好意思!由于没见过SL500,SL800机器(只能参考外形,大体结构)!我这边设计的磨头部分加主轴箱还是有100来公斤吧,主轴和电机分离的,用连轴器传递动力,所以担心如果长时间在直线导轨加个这样的力还是没把握不出毛病来!!能讲下SL500的大致情况吗??谢谢!!

网友: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公司龙门磨床重量更重,也就两根直线导轨啊
哈哈
我想问楼主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弄啊

楼主:
精密模具,精密零件,自己以前是车间磨床工,对磨床很感兴趣!机器以后基本都是自动化,智能化发展!买个太贵!被逼有山寨的想法(也有属于“玩票”的心理),当然花个大价钱想弄过确实能用的!不能只有个形状,所以多方求经!!{手动机器现在的人基本都不感兴趣学,吃不了苦!才从学校毕业屁不懂一个(有点极端哈)动不动要数控,我能干嘛嘛!结果拉出来一用,连图纸上简单的ABC都看不懂!!},请问16的兄台是杭磨的吗?看样子像!!猜的哈。谢谢你一直提供帮助,希望继续!!

网友:
怎么看出来时航模的啊

楼主:
呵呵!是不是嘛?

楼主:
12楼的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关心哈!!这里面有做直线导轨的吗?

网友:
牛人到处有,支持一下

楼主:
谢谢21楼有做直线导轨的吗

网友:
楼主还是放弃直线导轨吧。太长了,精度是大问题。

楼主:
曾在选择滑动硬轨和直线导轨上摇摆过!之所以选择直线导轨是因为相对来说简单点,估计成本也会高些,滑动硬轨主要问题是铲花的问题!咋说也要整25个点以上嘛,现在这种人不好找啊!现在我看一般机器都是导轨磨下,找个工人在上面整俩窝窝算是!和我要求的差距太大了!!

网友:
是的,直线导轨价格太高了,而且这么长,精度不好保证啊。
7 n! G% ~; r  v4 m! l我们用的导轨磨就是平V导轨的,表面贴塑,时间长了都是自己找精度的。就是工作量相当大。+ P! }% Y/ O% O: c
另外,假如你找不到合格的钳工,其他精度也就无从谈起了。

楼主:
认真考虑了下,还是觉得直线导轨比较好些!!不然后面精度不好保证!!

楼主:
有做直线导轨的吗?

网友:
好久没有上论坛啦,这里谈谈我们当初改造磨床时的结构:采用滚珠丝杠方式(主要是客户经济原因),导轨经过处理后贴塑,并经过铲刮(我们本身就是设备大修队伍),磨头也刮研并动平衡处理,数控采用两轴方式,即磨头上下和前后,系统采用广数的928专用磨床系统,由于客户对经济的敏感性及交货期,因此当初改造时没有做太多考虑,结果改造后,磨头上下受力不均匀(升降平衡没有考虑周全),磨头前后刚性受到磨头震动的影响,效果大打折扣,

楼主:
磨头部分有做配重处理吗

楼主(2009-10-19):
方案调整下导轨用双V,镶钢导轨磨磨后加滚针链。求教!!能达到目标精度吗?

网友:
痛恨喜欢日本货的人

楼主:
只要它时好的,先进的,为什么不能拿来所用喃?楼上兄台!我们现在是学习阶段!!

网友:
我看楼主和螺旋线两位大侠聊的是不是窜线了?好象做的是平面磨床,而500行程应该也不算太长。怎么一会说导轨磨一会说导轨太长,究竟是咋会事呀?
说到那个双V十子交叉钢导轨,刚性不错,不过我总感觉难装,要是工作台大的,那不是更难装了?
有些糊涂

楼主:
其实螺旋侠说的有道理,如果用直线导轨主要考虑机器要达到目标使用精度所用的费用比是否最优化!毕竟赚点银子也不容易!目前的导轨结构基本确定,Z轴还是直线导轨,X.Y轴双V加滚柱链。三轴伺服。欢迎大家不吝赐教!!各抒已见!!

网友:
线轨安装简单方便,双V滚柱导轨就得考虑自己的加工精度与工人的安装技术。现在相当多小型的数控机床都使用线轨了。当然外购的东西比自己做的成本高,总之做机床总得综合考虑,要是你进给精度都不错,配个精度差的磨头也不行。

网友:
搞不懂平磨做成数控的和手动的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2010-04-14):
好久没来,自己顶下!!

网友(2012-08-13):
你的磨床做的咋样了  晒一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