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弹片回弹---请教

楼主(2009-09-13):
请教各位大侠
铜料弹片的回弹为什么比不锈钢弹片的回弹还要大?而且比不锈钢弹片还要难搞?
怎样改善?

谢谢!

网友:
不同的材料回弹不一样,铜片弹性好,可塑性强,回弹也大。
改善的方法很多,具体要看你产品,比如增加整形工序,欲弯前压痕,调整角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