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浆机,7316轴承总是烧毁---请教

楼主(2009-09-13):
ZDJ-350精浆机转速970/MIN,锥度60度,浆料浓度2-4.5%。7316轴承总是烧毁,是什么原因?以前用过9069416效果也不好。

网友:
压力太大了吗?
我猜的

网友(2009-12-28):
估计压力大

网友:
压力和预紧力没有调好

网友(2010-06-24):
没看到 具体的使用 有轴向力吗?

网友:
轴,同轴度不好。不知是否震动大。

楼主:
有轴向力,无震动。

网友(2011-02-14):
如果老是沙架先损坏估计是出在装配上,轴承端盖夹紧造成的剧烈发热,

楼主:
7316轴承在使用时滚子与挡边接处吗?预紧力调整在40丝左右。

网友:
建议改成推力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2011-03-18):
轴承的烧毁因素可多了,分析主要是温度超过了润滑油的闪点造成的,那就要看1 你的密封好不好,密封封不封得住油;2看你的油有没有冷却系统,如果是干油润滑还得看你的密封有没有装反;3,还要看你的润滑油质量好不好,与工况是否相配!4,润滑油有没有变质5看你设备有没有异常震动;6你的轴承负荷是否均匀;7你的轴承间隙是否过小。因素很多要好好分析

网友(2011-09-11):
一看就知道楼上是推荐轴承的呀

网友(2011-10-22):
这是角接触球轴承,换一个调心滚子轴承试一试。

网友(2011-12-12):
背靠背的还是面对面的?可能与间隙有关

网友:
估计是出在装配上,轴承端盖夹紧造成的剧烈发热,

网友:
压力和预紧力没有调好吧

楼主:
改成稀油润滑效果能好一些,估计是润滑问题

网友(2012-01-29):
我也建议改装 但你说的有点不够详细 40丝?是深沟轴承吗

网友:
我认为是润滑不到位。楼上说用稀油,我不同意。稀油多用在齿轮箱和大轴承。这里使用油气润滑比较好

网友(2012-06-03):
你可以尝试换成7316 C3的!加大点游戏,可能里面温度高!

网友:
12楼敏感! 不过温度超过闪点说法是合理的说法

网友(2012-09-04):
建议该轴承选择其他型号,或买品牌轴承如SKF、NSK、FAG等。